请教:浮球液位开关在电路图中的表示符号是什么?

楼主(2012-01-20):
年底了,祝大家新年快乐,同时祝还继续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兄弟们工作顺利!

在此请教:浮球液位开关在电路图中的表示符号是什么?

网友A:
以前做楼宇经常用到,没记得有特殊画法啊,就是普通继电器开关画法吧。回头查查以前按图纸告诉你。

网友B:
楼主浮球液位开关就是普通继电器开关的画法

楼主:
呃,谢谢两位!

那他的表示符号是什么呢?比如继电器是KA,接触器是KM。

网友B:
应该是KA,继电器是辅助电气,它实际上是用较小的电流去控制较大电流的一种“自动开关”。故在电路中起着自动调节、安全保护、转换电路等作用。

接触器KM是有区别的

接触器承受动力电压、动力电流、带灭弧装置

网友C:
一般是QK来表示,具体图纸画法和接近开关,限位开关同。

网友D:
具体图纸画法和接近开关,限位开关同。用Q表示

网友E:
可以用SQ吗?... ...

网友F:
那个答案才是正确的啊.......

网友G:
真不好意思,手机上网速度太慢了,没法传图。符号,动合触点采用GB/T4728.7-2008中的S00259,动断触点采用S00260,再加上操作件GB/T4728.2-2005中的S00195组合构成。字母代码:单字母为K(GB/T5094.2-2003),双字母为KF(GB/T20939-2007)。GB/T4728新标准中的功能类别就是按GB/T5094.2-2003确定的字母代码。

网友H(2013-03-21):
SL表示,附其画法,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I:
看看图形    是什么

网友J(2014-06-12):
好几种符号表示,到底是哪个啊??

网友K(2015-10-29):
三种都可以,看你需要哪一种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