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如何在同一张纸上画不同比例的图形

楼主(2012-01-20):
CAD如何在同一张纸上画不同比例的图形

方法是在布局空间里创建图框和视口,然后调整视口的显示比例,具体操作如下:

(1)、先在模型空间上画图;

(2)、转到布局空间,命令PS,然后在布局空间上画图框,按1:1的比例画,单位为毫米;

(3)、如果无需创建多个视图的话,可以跳过本步骤。新建图层,命令MV,在新图层上新建窗口,可建多个窗口,这些窗口可以随意移动、删除、拉伸等等(关闭图层可以隐藏窗口边框);

(4)、命令MS,是在布局空间打开模型空间(非常重要),坐标变成模型空间的坐标,选中要调整打印比例的窗口,输入Z,**XP,**就是比例数,用PAN命令可调整该窗口显示的内容、图形的位置。其他窗口的打印比例设置与次类似,不同窗口的显示比例可以不同,显示内容也可以自己指定;

(5)、命令PS,转回布局空间(非常重要),开始打印,打印比例按1:1设置;则可输出需要比例的图纸,而且同一张图纸各窗口的比例可以不同,而图框的尺寸是固定的。

(6)、上述“Z,**XP,**就是比例数”要解释一下:1XP表示按作图单位显示;2XP表示按作图单位的2倍显示,如此类推。注意,与“1X,2X”的区别。例如:单位是毫米,模型空间作图比例1:1;布局图框比例1:1;布局视口显示比例1/100xp,打印比例1:1,则图纸实际输出为1毫米:100单位的图纸。可把常用的图框做成模板。

绘图的时候不必缩放的,该怎么画就怎么画,关键是标准的比例问题,可以在格式--标注样式--修改--主单位--比例因子调整比例,例如比例因子调整为2,那你画的直线长度为1000mm,标注的尺寸显示就为500。如果想要打印出来的图纸显示的比例是1:100或1:50,这是通过打印--打印比例选项调整的。

标注的时候不同的比例用不同的标注

你第一次进入一个布局,系统会新建一个浮动视口,这个浮动视口会把你的模型空间的对象映射过来

你可以通过ZOOM命令调整其相对于图纸的比例,也就是所谓的精确比例出图

如果要在同一张图纸上显示多个不同比例的图形,那么你就需要另外建立其它的浮动视口

对每个浮动视口设置不同的显示比例(ZOOM nXP),就可以了

比如一个视口比例是1:200,而另外一个视口显示的是详图,比例为1:10

建立浮动视口的命令为 :MV,回车,用鼠标拉出一个框就可以了

视口在CAD里是一个基本对象,它也有大小、线形、颜色、图层等属性

你就可以把视口放在一个独立的图层上,在打印时,把这个图层关闭或者冻结

就打印不出来了

用SC命令,那么对象的实际尺寸就变了

而Z命令则不然,它是改变显示比例,的确!

但ZOOM命令是改变在屏幕上的显示大小,而非改变实际对象的大小

在ZOOM命令里,有一个选项是 S,就是 设置比例的,并且

在 ZOOM选择S后,还有一个选项,是 XP,表示相对图纸空间的显示比例

也就是说,对象大小不变,但相对你所选择的图纸,进行缩放,比如1/100XP

表示,相对图纸大小显示比例为1:100

网友A:
 谢谢黄工,俺收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