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700与S7-200 224CN的通迅设置

楼主(2012-01-20):
smart700与S7-200 224CN的通迅怎么设置,为什么总是连接不上,没有什么反应在,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断电再上电试试,通讯参数设置么有错误的话,仔细检查一下模块通讯错误等待时间和重复通讯次数,将这些设置短些。

网友B:
屏是新屏只能和S7-200链接

第二就是组态软件不是2008a,需要一个新的补丁,在SMARTLINE的操作手册有下载地址,下载安装完毕后就OK了。

屏和plc之间链接还是mpi链接。其他你应该懂了。

网友B:
建议楼主截图说明一下你的软件及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