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控制器连接问题

楼主(2012-01-20):
VT420控制面板,意大利产,

1.所需要的软件:VTPROG, 此软件现在还没有下载下来,如果知道或者有,那就麻烦各位共享下!不知道VTWIN是否兼容此面板?

2.电缆CVCOM11102的接线图是否如下图所示:

DB 25 MALE -----VT100 ---VT420?? DB9 FEMALE RS232 PC

2---------------------------------------------2
3---------------------------------------------3
7  ----┐---------------------------------------5
25 ---┘                                  ┌----------4
4--┐                                      └----------6
5--┘                           ┌-------------------7
15--┐                         └-------------------8
18--┘
malha-------------------------------------malha

3.是否win95上才能运行VTPROG, Win98可以吗?

网友A:
WINDOWS系统是向下兼容的哦,呵呵,直接装在XP上也行的,那个接线是可以的,那些短接不接也可以,直接用235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