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

楼主(2012-01-20):
啊  插入要VIP哦   那我还是不插了安全的好啊。我自己画吧,哎!

各位大侠,小弟初学只能看着现有机器内的程序解读,而且注释都被别人控着。所以请教如下问题:

S7-300一段程序,FB打开了就是这个东西  我看调用结构说是SFB4   。没有查到具体资料啊。

程序段1:

                                                               【     #STAT4          】

                                             ------------- 【 EN            ENO  】 -----------

                                                               【                      Q    】 ---#  OUT3

                     #IN1             #IN2            【                             】

         ---------【          】-------【         】------  【   IN                      】

                                                                【                        ET】-----...............

                                                   ......-----【PT                         】

程序段2:

L #IN0
T #STAT4.PT

以上的是STL吗,我不懂啊。希望懂得人给详解一下

网友A:
OK了,www.ad.siemens.com.cn论坛有解释。下2个编程手册免费的,梯形图和语句表的。很详细。辛苦了。多多来发帖。

网友B:
1,同意1楼的了,www.ad.siemens.com.cn论坛有解释。

2,STL是语句表,SFB41是系统块,是程序调用系统程序

楼主:
各位大侠啊    俺明白你们说的西门子论坛,我是从那里来的,那里说的很少,手册我也找了知道什么叫调用。我现在想请大侠简单说下大概意思,能使我茅塞顿开的点睛之语。祝大家新年快乐~~~~

程序段1画的有点乱,我对的很正出来就是这种样子

程序段2是什么意思啊 L是临时变量?

#STAT4   断开延时?   EN   ENO   那就不说了    #IN1   #IN2   与后到了IN,Q   是#OUT3  那么ET  和PT是什么呢

程序1 2怎么连起来理解呢   IN1.2触发延时断开工作,PT是预设值?   请大侠详解下。

在此先谢过!

楼主:
梯形图里可以这么写啊?

程序段2:

L #IN0
T #STAT4.PT

网友C:
SFB4就是将一个点置高,Ton,#是延时时间。。

就是IN0有信号进来时,延时STAT4,然后输出置高。。

网友D:
建议你你把其他挂机安装上,如:SCL ,CFC,GROPH,HIGROPH,等软件都装上,再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