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怎样和文本显示器通讯?

楼主(2012-01-21):
台达ES2和文本显示器用232通讯,其程序该如何写?

常用的文本显示器有哪几种型号?望老师们赐教!谢谢。

我的邮箱:clk_7151@163.com

网友A:
顶一下啊,等编程高手出现。

网友B:
这样的通讯是不需要单独写通讯程序的,文本显示器作为主机不停的发通讯指令,读取当前屏幕上显示的内容和PLC中的对应内容,进行更新,只要文本显示器和PLC支持同样的通讯协议,直接设置相同的通讯参数就完事,通讯是由显示器内部的硬件自动完成的。

楼主:
谢谢指导!祝春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