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态王里“按下时”

楼主(2012-01-21):
定义了一个变量指向FX0N PLC的x0,定义一个按钮,在“按下时”编辑语句将此变量置1,plc程序为ld x0,or y0,out y0,运行时,按下按钮后,plc的y0一直有输出(证明x0动作过),而plc的x0却一直为0且plc上x0指示灯一直不亮,按道理讲在组态王里按下按钮后x0应该一直为1才对,请高手帮忙解释这一现象!

网友A:
按钮按下时,是指按下的一瞬间,即相当X0=1的前沿,而不是指X0=1的全过程。 plc程序为ld x0,or y0,out y0,是用y0=1自保是保y0总=1,而不是保x0=1,故按钮抬起后x0=0。

网友B:
x0为输入,你定义的是一个按钮,不是开关,只是产生一个脉冲,而不是把x0一直置一

建议在编程时使用一个内存位地址,不使用x0输入位,这样可以省一个plc输入点

网友C:
用一个中间变量就行,不用用物理地址

网友D:
觉得楼主这个题目有问题哦,通常X0这类PLC输入端子的地址映像表是单独的,就是说,在PLC不是处于仿真的情况下,PLC内部CPU一直读取这个地址映像表的,是不能靠触摸屏等外部单元直接操作的,除非X0确实输入,所以,楼主说按下按钮后,plc的y0一直有输出(证明x0动作过),这个推论是不成立得。

组态王的按钮定义,可以定义成交替型开关,按一次开,再按一次关。

网友E(2012-02-27):
X0为一个物理的点 你要它亮肯定要他形成回路啊 而组态王给的 是一个软件上的点 不是实际的

网友F(2012-11-08):
引用 网友D:
觉得楼主这个题目有问题哦,通常X0这类PLC输入端子的地址映像表是单独的,就是说,在PLC不是处于仿真的情况下,PLC内部CPU一直读取这个地址映像表的,是不能靠触摸屏等外部单元直接操作的,除非X0确实输入,所以,楼主说按下按钮后,plc的y0一直有输出(证明x0动作过),这个推论是不成立得。组态王的按钮定义,可以定义成交替型开关,按一次开,再按一次关。

网友G(2013-08-25):
引用 网友E:
X0为一个物理的点 你要它亮肯定要他形成回路啊 而组态...

对头 x0点是软件控制不了的,只能是实际的高电平或者低电平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