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频率存不住

楼主(2012-01-21):
我在触摸屏上做了加速减速按钮,通过PLC输出点控制多功能端子来进行频率的增减,但是断电之后频率就归零了,查了半天参数也没发现怎样存储住频率值,请各位大侠帮帮忙看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您说的断电之后,应该是变频器断电再上电吧,这个通过端子增减频率的功能是不能保存的,如果你想变频器上电开启就有个频率,建议直接设定个最低运行频率。

网友B:
现在康沃G5系列的可以断电保存。

网友C(2017-01-11):
变频器b-1参数可以看一下是不是设置的不合适

b-1=0~10时,频率不自动保存

b-1=16~25时,频率自动保存。

网友D(2018-07-04):
谢谢楼主,希望大家共同探讨,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