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40D系统怎样打开梯形图

楼主(2012-01-21):
在802D上都可以打开梯形图,不知道在840D上怎样打开梯形图。请高手说声,谢谢了

网友A:
www.ad.siemens.com.cn  的bbs可能有的。要不是过年,您可以打400 电话。

网友B(2012-08-20):
西门子的STEP7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用于PC机上的,一个是用于NC上的,如果你的NC系统厂家给你有STEP7的话,会在水平软键上有“STEP7”的软键,不过大部分厂家是不装的,所以一般在PCU50上无法打开PLC梯形图的,只有借用PC机的STEP7软件以及专用通信电缆与NCU上的通信接口对接后,方可打开;另外,据说现在的STEP7 V5.4以上的版本,即可装PC机也可装在NC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