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XP Sp3下安装WINCC V6.2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2-01-21):
Windows XP Sp3下安装WINCC V6.2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1,首先安装SQL2005 Server  For WinCC V6.2(如果你的系统已安装此软件相关版本可能提示安

      装失败请卸载后再重新启动操作系统后安装),安装过程中有提示按提示就可安装完毕。

      遇到问题:NO SSF file Found
      解决方法:将SQL SERVER 2005文件夹拷贝到根目录下,如D盘下

2,第二步要安装消息队列服务,点开始”---“设置”-----“控制面板”-----在控制面板

     里双击添加/删除程序,打开后,点击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出现对话框,把里面

     消息队列前面打上勾后,点击下一步WINDOWS就会自动安装(安装过程中可能需要

     WIN XP安装盘)!
     遇到问题:windows xp 下安装消息队列时提示:
                         无法启动MSMQ服务
                         错误代码:0x42c
                         错误描述:依存服务或组无法启动

     解决方法:重新安装msdtc服务

                         开始--运行--cmd

                         net stop msdtc

                         msdtc -uninstall

                         msdtc - install

                         net start msdtc

3,第三步,就是要安装WINCC6.0/6.2了,在安装过程中,需要输入序列号"serial":在这里必须填

      入以0开头的10个数字,如0123456789就可以,但必须是0开头,接着往下安装,在要安装授

     权时,你一定选择“NO先不安装授权,才可以往下接着安装的!慢慢等10分钟之后也就差不

     多安装完了需要重新启动计算机才能生效!

4,遇到问题:安装时可能会遇到不断提示重新启动的情况。
     解决方法:删除注册表中: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项不需要重启了,安装就没问题了,不会提示重

                          启了。

5,遇到问题:需要安装SP3_KB319740补丁,或者安装了提示已安装了最新补丁。
     解决方法:创建如下注册表键值后问题可以解决: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

                            \KB319740】

                            "Des cription"="Windows XP 修补程序包 - KB319740

6,遇到问题:在第5步修改完注册表之后,之前的问题是不存在了,但是如提示需要安

                          Microsoft SQL Server Native Client (9.00.2208.00)

     解决方法:在安装文件里,安装后OK.
                       路径:\Wincc V6.2 sp2\Tools\MS_SQLServer2005\sqlndi.msi

网友A:
我没有安装Wincc 6.2,但我安装V6.0可是费了好大一番周折呢,先学习一下吧,有用的

网友B:
看看,先学习学习,以后会用到的!

网友C:
试过了,消息队列还是打不上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D:
学习学习,以后会用到的

网友E(2012-03-24):
消息队列还是不能选中,不知道怎么办,郁闷!

网友F(2012-04-29):
非常给力的帖子,谢谢楼主,我遇到的三个问题都在这里解决了

网友G:
我安装V6.0较顺,学习一下吧

网友H:
有参考价值。学习一下

网友I:
WINCCV6.2安装步骤

第一步,安装wincc前需要重启电脑一次

第二步,安装wincc 要求浏览器IE6.0及以上

第三步,安装wincc前,要求首先安装SQL Server 2005

第四步,SQL SEVER 2005装完以后,需要安装windows组件-消息队列(XP的系统,在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中),在XP-SP2的系统下,还需要安装一个补丁KB319470.

装完这些以后,可以开始安装WINCC6.2 了

网友J:
有Windows 2003 r2+sp2  安装6.2 的详细介绍吗,在DELL的服务器上连SQL SEVER 2005 都没有安装上啊,那位给介绍介绍????????????????????????

网友K(2012-05-31):
受益良多,好好学习!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学习学习,以后会用到的

网友M(2014-04-15):
我去吖。。现在还装XP的。。弄个win8.1的吧。。

网友N(2014-06-17):
楼主,我在xp sp3下安装wincc6.2已经成功,但是重启电脑后需要输入密码才能进入系统,我什么也没输,直接点确定进不去啊!怎么办!请您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