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常见问题

楼主(2012-01-21):
1:将系统的热启动键禁止,防止运行人员非法操作关机,能实现吗?

    可以,在“配置”——“运行系统参数”——“系统设置”中将“禁止Ctrl^Alt^Del”即即可。 但需注意对于某些操作系统安装后可能不能使用。

2:多个显示器同时分块监控一个大型的工艺流程画面,力控支持这种大画面漫游吗?

   支持,窗口尺寸可以人工修改,在不使用带滚动条的窗口情况下可以做到(宽度x高度)在10308x10536像素以内。

3: 力控支持Flash动画吗?

    支持。可以使用“内部控件——浏览器”在“地址(URL)关联点”中添加数据库变量(可以使用右侧的按钮选择),选择变量及其字符型参数DESC,运行时对该变量进行赋值:将Flash动画文件的绝对路径赋给数据库变量的DESC参数(字符型),文件名称必须带.swf的后缀。运行后即可在力控的画面中播放Flash动画。通过修改变量赋值可以选择播放不同的文件,也可以在同一幅画面中播放多个Flash动画文件。

4:力控的文本做模拟量的输入和输出连接后,发现模拟量变成整型了,没有小数部分,怎么处理呀?

    力控的画面VIEW与实时数据库DB是两个独立的可执行文件,虽然在数据库中模拟量默认3位小数(小数位数可以修改),但VIEW中文本需要人工指定小数点位数。如文本为####.##表示有两位小数显示。

5:力控的数据库与数据库之间如何通讯?

    可以使用远程数据源的方式,建立网络连接实现,该方式仅支持网络TCP/IP方式;也可以使用力控数据库间专有的Portserver协议,该方式支持TCP/IP,串口,拨号,GPRS等多种物理方式的链接,轻松组件分布式实时数据库网络。

6:为何运行后在打开数据库DB时发现有“历史点不存在XXXX”( XXXX为数据库变量)的信息哪?

   这有两种可能:

     1、这里指出的变量没有在组态中进行历史参数的保存设置。即根本不存在历史数据;

     2、使用历史曲线或报表等工具对该变量进行过历史数据查询,但所查询的时段没有历史数据造成,即通讯故障,或关机等造成历史数据中断。

7:电力采集模块是标准的MODBUS协议,读取了30多个模拟量参数,为何上来一部分数据,还有一部分变量在数据库DB中读不到哪?

    可能是该仪表的缓冲区太小,驱动中的报文长度过大,造成数据采集不正常。可以在定义标准MODBUS设备驱动时,在设备配置的第三步中,将“包的最大长度” (默认64)改小。在PLC中Modicon(莫迪康)的Modbus驱动中,包长设置在“高级”按钮。

8:  在使用MODBUS驱动时,硬件手册中读取模拟量地址为40001,我在I/O 连接项中选择4号命令并输入地址40001,为何读不到数据哪?

    这是对MODBUS协议理解的错误!这里40001中的4是指4号命令,它是协议规定的功能码,0001才是地址。所以选择4号命令后在地址栏中只需要输入1即可。

9: 力控支持SIEMENS的S7-200通讯吗?怎样连接?

    支持,力控可以通过PPI、MPI、自由口等方式与S7-200通讯。MPI方式上位机需要增加一块CP5611或者MPI电缆,PLC硬件需要增加EM277模块,安装PRODAVE S7,运行PG/PC-interface parameterisation,对通信参数进行配置。而PPI方式不需要以上设备,只需要一条PPI电缆。相关连接方式请参考相应的驱动帮助。

10:力控与OMRON以HOSTLINK方式通讯时为什么有时只能采集而不能下送?

    HOSTLINK 协议规定OMRON的PLC处在运行的时候,数据只能采集,所以运行时不能写。在Run(运行)状态的模式下只能进行读操作,进行数据监视。要想对PLC进行读写控制就要将PLC上的开关拨到Monitor(监控)状态。

11:使用多个厂家的串口设备,但力控只允许同一个厂家的设备使用同一个串口,计算机上只有两个串口怎么办?

    这种情况下,有两种方式:1、使用PCI或ISA的串口扩展卡(如研华或MOXA等公司),增加计算机的串口数量。优缺点是容易实现节省时间,但布线要多使用些通讯线。2、 力控也可以根据的需要将指定的几个驱动合并到一个物理层上使用,但需要收取开发费用,优缺点是布线节省时间和费用。

网友A:
咋没有人看啊?我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B(2012-07-25):
支持一下楼主!请楼主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