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信PID模块在挤出机加热系统中的PID参数设置

楼主(2012-01-21):
合信PID八路温控模块用于塑料挤出机的温度控制系统中,PID参数应该设为多少?是否有用过该模块的大虾指教一下,给一个经验值?谢谢!

网友A:
合信的PLC本身自带一个PID-T库的,集成了PID参数自整定功能,一般整定出来的参数微调就可以了,节省了时间也避免了经验参数的不确定性

网友B(2012-02-28):
不知道用西门子的PLC+合信PID八路温控模块组合起来进行温度控制,用西门子的STEP7-MICRO/WIN软件编程是否可以?还有采集过来的变量比如模拟量(输入)是采用西门子的AIW0、AIW2......还是用合信温度控制模块中的VWXX?有知道的请教了。

网友C:
对:新手yy关于不知道用西门子的PLC+合信PID八路温控模块组合起来进行温度控制,用西门子的STEP7-MICRO/WIN软件编程是否可以?还有采集过来的变量比如模拟量(输入)是采用西门子的AIW0、AIW2......还是用合信温度控制模块中的VWXX?有知道的请教了。内容的回复:

采集温度的输入是和西门子的一样也是AIW0......VW的地址只是PID调节时参数的地址

网友B:
对:木头人KOP关于回复内容:对:新手yy关于不知道用西门子的PLC+合信PID八路温控模块组合起来进行温度控制,用西门子的STEP7-MICRO/WIN软件编程是否可以?还有采集过来的变量比如模拟量(输入)是采用西门子的AIW0、AIW2......还是用合信温度控制模块中的VWXX?有知道的请教了。内容的回复:采集温度的输入是和西门子的一样也是AIW0......VW的地址只是PID调节时参数的地址 内容的回复:

谢谢木头人KOP的回复,仔细看了看相关的库的说明,的确如你所说,谢谢!

网友B:
合信PID八路温控模块的温度控制,怎么在程序中找不到AIW0等模拟量输入,怎么是VW2304等测温模块的地址?模块地址就等于是AIW0等输入还是?还有其他的模拟量输入,怎么都是VW地址?真搞糊涂了

网友B:
对:木头人KOP关于回复内容:对:新手yy关于不知道用西门子的PLC+合信PID八路温控模块组合起来进行温度控制,用西门子的STEP7-MICRO/WIN软件编程是否可以?还有采集过来的变量比如模拟量(输入)是采用西门子的AIW0、AIW2......还是用合信温度控制模块中的VWXX?有知道的请教了。内容的回复:采集温度的输入是和西门子的一样也是AIW0......VW的地址只是PID调节时参数的地址 内容的回复:

搞了这么多天 终于搞明白了,如果不适用PID,那么模拟量的输入是AIWx;如果用PID,那么采集过来的信号是在VWx中,而不是AIW,而且地址和通道所处的位置有关。

网友D(2019-11-07):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网友C关于回复内容:对:网友B关于不知道用西门子的PLC+合信PID八路温控模块组合起来进行温度控制,用西门子的STEP7-MICRO/WIN软件编程是否可以?还有采集过来的变量比如模拟量(输入)是采用西门子的AIW0、AIW2......还是用合信温度控制模块中的VWXX?有知道的请教了。内容的回复:采集温度的输入是和西门子的一样也是AIW0......VW的地址只是PID调节时参数的地址 内容的回复:搞了这么多天 终于搞明白了,如果不适用PID,那么模拟量的输入是AIWx;如果用PID,那么采集过来的信号是在VWx中,而不是AIW,而且地址和通道所处的位置有关。

能否发一个你做的程序看一下

网友E(2022-02-25):
你只需要填入变量地址(VWx/ DBx.DBWx)即可,不要填入具体数值,控制方式设为16#7(加热冷却)即可。P,I,D,它会自己整定,就是有点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