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常见故障维修总结
青岛黄工

楼主(2012-01-21):
1.
开关电源损坏
开关电源损坏是众多变频器最常见的故障,通常是由于开关电源的负载发生短路造成的。
616G
采用了两级的开关电源,有点类似于富士
G5,
先由第一级开关电源将直流母线侧
多伏的直流电压转变成
多伏的直流电压。然后再通过二级开关电源高频脉冲变压器的次级线圈输出
+5V
、
+15V
、
-15V
、+
24V
等多组电压供变频器的控制板,驱动电路,检测电路等做电源使用。在第二级开关电源的设计上安川变频器在
+5V
绕组侧使用了一个叫做
TL431
的可控稳压器件来调整开关管的占空比,从而达到稳定输出电压的目的。用作开关管的
QM5HL-24H
以及
TL431
都是较容易损坏的器件。此外当我们在使用中如若听到刺耳的尖叫声,这是由开关电源高频脉冲变压器发出的,很有可能开关电源输出侧有短路现象,我们可以从输出侧查找故障,例如:驱动侧光耦击穿短路,
24V
风扇堵转短路等较常见。此外当发生无显示,控制端子无电压,
DC12V
,
24V
风扇不运转等现象时我们首先应该考虑是否开关电源损坏了。
2. SC
故障
SC
故障是安川变频器较常见的故障。
IGBT
模块损坏,这是引起
SC
故障报警的原因之一。此外驱动电路损坏也容易导致
SC
故障报警。安川在驱动电路的设计上,上桥使用了驱动光耦
PC923
,这是专用于驱动
IGBT
模块的带有放大电路的一款光耦,安川的下桥驱动电路则是采用了光耦
PC929
,这是一款内部带有放大电路,及检测电路的光耦。此外电机抖动,三相电流,电压不平衡,有频率显示却无电压输出,这些现象都有可能是
IGBT
模块损坏。
IGBT
模块损坏的原因有多种,首先是外部负载发生故障而导致
IGBT
模块的损坏如负载发生短路,堵转等。其次驱动电路老化也有可能导致驱动波形失真,或驱动电压波动太大而导致
IGBT
损坏
,
从而导致
SC
故障报警,此时最好将所有光耦更换,驱动侧电解电容也较容易老化致容量失效,也应更换。
3. OH—
过热
过热是平时会碰到的一个故障。当遇到这种情况时,首先会想到散热风扇是否运转,从机器外部观察就会看到风扇是否运转,此外对于
30kW
以上的机器在机器内部也带有一个散热风扇,此风扇的损坏也会导致
OH
的报警。此类故障通常更换散热风扇及清理散热片通风道即可排除!
4. UV—
欠压故障
当出现欠压故障时,首先应该检查输入电源是否缺相,假如输入电源没有问题那我们就要检查整流回路是否有问题,假如都没有问题,那就要看直流检测电路上是否有问题了。对于
200V
级的机器当直流母线电压低于
190VDC
,
UV
报警就要出现了
;
对于
400V
级的机器,当直流电压低于
410VDC
则故障报警出现。对于大功率变频器主要检测一下充电电阻是否断路。
5. GF—
接地故障
接地故障也是平时会碰到的故障,在排除电机接地存在问题的原因外,最可能发生故障的部分就是电流霍尔传感器了,霍尔传感器由于受温度,湿度等环境因数的影响,工作点很容易发生飘移,导致
GF
报警。此类故障通常更换电流霍尔传感器即可排除!
◆
东元的
7200GA
采用的则是安川
616G
系列变频器的技术。我们碰到较多的就是
OC
故障以及
CPF00-CPF04
故障。当然开关电源的损坏也是常见故障之一。对于
OC
短路故障多是由于功率模块的损坏而导致的,功率模块触发极的短路往往会导致上电就显示短路故障。驱动电路的损坏也会引起
OC
故障。往往是一运行,
OC
故障就出现了。那我们就只能通过测量功率模块,检测驱动波形来排除故障了。对于
CPF00-CPF04
故障
,
问题则是基本都在
CPU
板上,相对来说检测较困难。一般性故障点都出在可紫外线擦除的
EEPROM
上,此外集成
CPU
处理器和程序的
DSP
芯片也是较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但我们在更换芯片进行维修时,应注意热风机温度的控制,以免烫坏芯片。

网友:
安川变频器控制电路工作电源应该是接在充电电阻的后面,充电电阻开路,变频器控制电路没有工作电源,是不工作的,操作屏不亮,只要操作屏有显示,说明充电电阻及控制电路的开关电源是好的。显示UV故障,就变频器本身来说,大部分是因为直流主回路接触器没有吸和,不吸合的原因又主要是线圈烧掉了,烧掉线圈的原因是变频器电压选择跳线选在380V,建议选400~420V,尤其是晚间连续工作的变频器的跳线要选高一级的电压,这样既不烧线圈,又可以延长冷却风扇的寿命。

网友A:
黄工是变频器方面专家,以后多多发布一些应用。真对不同行业的总结。。。。。。。。。龙年大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