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无法和永宏PLC通讯

楼主(2012-01-21):
TK6070iH无法和永宏的fbs 通讯,通讯线是买触摸屏时配的永宏通讯线,自己也按照手册上做了一根也不行,就是始终显示无法和PLC通讯,通过PLC的编程电缆在电脑上在线模拟是正常的,奇怪的就是在触摸屏上不行。永宏PLC的波特率是115200,E,7,1,。

网友A:
永宏PLC的波特率是115200,E,7,1,。 TK6070iH上也是设置的如此吗?建议将115200改为9600试验一下,有的时候因为通讯线的质量问题,过高的通讯速率会通讯不上,还有,你说按照手册上的做了一根,不妨将收发线对调一下,也许和电脑的收发端子不一致呢,,拜年了,新年好。

楼主:
奇怪的就是看PLC上的通讯指示灯,Tx和Rx一直在不断的闪烁,这种情况就说明触摸屏和PLC直接有数据通讯,但是在触摸屏上就是显示PLC没有连接

楼主:
数据线用买触摸屏时配的试过不行,用自己做的编程电缆+转接口也不行,自己做的编程电缆在电脑上在线模拟正常,而且和其他的触摸屏通讯也是正常的,现在线肯定是没有问题,就是怀疑TK编程软件里面的永宏协议有问题

楼主:
而且怪的就是有几个数值可以在触摸屏上显示,但是就是不断的显示PLC没有连接,而且PLC的通讯指示灯一开始不亮,点一下关闭plc没有连接的报警后这个提示又不断出现,同时PLC上的通讯指示灯在不断闪烁。波特率改成9600后问题一样。请官方测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数据线用买触摸屏时配的试过不行,用自己做的编程电缆+转接口也不行,自己做的编程电缆在电脑上在线模拟正常,而且和其他的触摸屏通讯也是正常的,现在线肯定是没有问题,就是怀疑TK编程软件里面的永宏协议有问题

不要怀疑协议,

楼主:
找到问题了,无意中选择了工程文件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