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2-01-21):
我有一台CH200HX的PLC 通讯连接不上   自动连接也不行   (我无意中把设置中的连接改了  传送了一会就连接不上了)

电池卸掉一会儿 在装上 也不行        恳请各位大侠指教 谢谢

网友A:
重新设置PLC的 连接设置

网友B:
闯祸了吧?????呵呵呵,你怎么设置的??

网友C:
把PLC停电,重新启动,然后用自动链接,应该就可以了(注意要选择对COM口)。如果还不行,检查一下数据线和通讯模块。

网友D:
首先确定plc是否好的,如果没有原装编程电缆,换一个其他新的编程电缆,应该是电缆有问题。

网友E:
换一个串口试试,或许串口被别的地方占用了。

网友F:
连接口是否设置正确,还有波特率?

网友G:
看看是不是串口被烧坏了,有时候串口非常容易被烧坏的,如果没坏的话,建议先关闭PLC,在上电,重新配置通信相关参数,看看是否可以,当然必须确认是在PLC正常未出现报错的情况下进行一些列的步骤。

楼主:
故障前 连接设置是RS-232C连接     更改为Host连接后上传 出现故障     Host连接是什么连接方式

网友H:
上面带RS232没有?还有一个编程口;用CN226连编程口;

欢迎进入我公司网站:Http://www.zjzcmy.com

如有问题可按以下方式与我公司联系;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PLC”)

网友I:
RS232C是无协议方式,hostlink是欧姆龙与上位机通讯用的协议,不过也是开放的。

网友J:
把设置改回去就可以了的.注意COM口和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