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是“变频交流电机”,为什么叫它“直流无刷电机”?

楼主(2012-01-22):
1、现在伺服控制中,大量使用的所谓“无刷直流电机”,实际上是多绕组多磁极交流电机的变频调速运行和控制;

2、从物理概念上讲,这种叫法是个无知的有失水准的叫法,它简单的以为是直流电源供电、没有电刷的电机就是直流电机;

3、其实直流电机,也可以直接用交流电,例如串励直流电机,你不能把它叫交流电机;

4、其实交流电机,也可以用直流电,例如直流母线供电的变频器调速异步交流电机,你不能因为它使用直流电源叫它直流电机,更错误的叫它直流无刷电机;

5、那么直流电机与交流电机的根本区别就是,直流电机的转速与电源的电压成正比,调速性质为调压调速;

6、那么交流电机与直流电机的根本区别就是,交流电机的转速与电源的频率成正比,调速性质为调频调速;

7、从结构上看,直流电机是逐线圈换向,而交流电机是逐相线圈换向;

楼主:
1、有人会说,这不就是个名字,叫什么也没有什么意义;

2、其实从物理概念出发,把交流电机叫无刷直流电机在实际调速分析控制中,会犯大错误!

3、因为你叫的直流电机,却要用交流电机的理论去分析,用交流电机的理论去计算,叫人感觉到很大的困惑和不解;

楼主:
1、交流异步电机的机械特性,与直流电机的机械特性一样,都是机械硬特性;

2、就是说,不论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在拖动负载运行时,当负载轻、重变化时,直流电机的速度变化很小,而交流电机也一样速度变化很小,异步电机也叫恒速电机;

3、但是从调速的角度看,交流变频调速时要同时改变电压复杂难度大,而直流调速只需改变直流电压简单易行;

网友A:
弄不懂就算了,人活一辈子,也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弄懂。

网友B:
"2、就是说,不论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在拖动负载运行时,当负载轻、重变化时,直流电机的速度变化很小"

曾经给朋友的跑步机做修理,直流电机170V,1000W,原来是MOS功率管调速板,改成交流调压模块后整流滤波,在65V时看着速度合适,人上皮带后就慢到要不动了,因为是没有反馈的调速系统,仅仅改变电压对串励直流电机调速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仅改变电压对串励直流电机调速不太合适。

1、串励直流电机与他励直流电机的机械特性不同;

2、串励直流电机的机械特性是软特性,就是说负载重时转速迅速下降,而轻载时,会飞车一样运行;

3、所以在使用串励直流电机时,一般要求加载启动,要避免空载运行!

4、其实大家经常用的手电钻等电动工具就是串励直流电机。

网友C:
不太清楚,多多学习

楼主:
1、直流伺服电机的速度与直流电压成正比,脉冲数等于步距数,步距=360°/槽数;

2、交流伺服电机的速度与脉冲频率成正比,脉冲数等于步距数,步距=360°/(极数×相数);

楼主:
3、交流伺服电机的速度与脉冲频率成正比,变频时必须同时改变电压,频率高电压高;

4、直流伺服驱动脉冲宽度与电压成反比;

网友D:
 对这些还真是搞不太明明白白,还有什么变频与伺服?

我们用的有时老外说是伺服,但看也是变频系统,只是这个变频器的功能大点,可像PLC一样自己写程序梯形图或语句表的程序,用各类通讯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