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软件画时序图?

楼主(2012-01-22):
用什么软件画时序图比较好?请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visio,timing画板,timegen..................

其实特别多。

网友B:
如果把时序图的时序关系已经搞明白了,用什么软件都好画,如果没有明白的话,那就不好说了。

推荐PROTEUS软件。

网友C:
用99软件画时序图较好,该图本身有网络格,可以根据需要改变网络格的大小,画出的时序图比例准确。

网友D:
可以试试比思电子的软件。。。还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把时序图的时序关系已经搞明白了,用什么软件都好画,如果没有明白的话,那就不好说了。推荐PROTEUS软件。

我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