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维修基础知识

楼主(2012-01-22):
提高电气设备的维护管理水平,保证电气设备经常处于良好技术状态,是电气管理人员的基本职责。设备正常状态的管理是较容易进行的,可是非正常状态的管理,也就是故障状态的管理就比较复杂。电气设备的故障是多种多样的,电器维护及管理人员只有在了解设备运行原理的基础上,经过长期实际工作的锻炼,才能达到较熟练的程度,以迅速地判断故障和排除故障。

维护方法与电气设备的种类、技术要求、工作条件与实用工具等密切相关。根据各种维护方法的共同点,归纳起来,最简单、最常用的有6种,即看、听、闻、摸、测、做。

看:①、观察电气设备组成部分的外形变态。如,熔断器是否烧断、紧固件是否松动、绝缘器是否碳化发黑。②、观察监测仪表所指示的数值或指示装置所呈现的状态。

听:倾听电气设备运行时声音的变化来判断工况。如,异步电动机单项启动不了,同时发出“嗡嗡”声;电动机轴承损坏时,发出“沙沙”声,等等。

闻:嗅闻电气设备运行时散发出来的气味。如电气设备因短路、过载等故障导致温升超限时,可出现刺鼻的焦糊味。

摸:通过触摸电气设备外壳温度来粗略判断低级绝缘设备或一般设备的运行工况是否正常。

测:通过常用测量仪器测试电气设备的各种运行参数和绝缘电阻值。做:根据电气设备维护保养周期的要求进行经常性的清洁保养和检查、维护。

网友A:
字体略微小了点。费劲看了半天,嘿嘿。辛苦了

网友B:
楼主,不错,利用五官维修初级了点,也难得让初学者能有效掌握要领。我建议的做法:根据原理思考,并尽可能利用万用表,测温计,转速表等来确定故障原因。思考并行动,行动并思考。可能对初学者更有效。

网友C:
谢谢师父;我收藏了,顶一下,维修时请操作工配合,有助于维修,

网友D:
说的对极了!维修操作的基本功里的基本功,"望,闻,问,切"不单是中医的治病救人法宝,也是机电设备维修人员维修设备时的万能秘籍,快速判断设备故障靠的就是这个办法!

网友E:
基础知识还是应该放在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