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年祝大家万事如意,顺带问个小问题,关于接线的

楼主(2012-01-23):
最近厂里搞改革,要求设备与设备之间的连接信号线和电源线用上航空插头,我想问问大大们,航空插头有非焊接的吗?也就是用卡线端子直接夹紧的呢?

  还有就是,信号线一大把的·想用多线心的线,谁推荐一下那种好?用网线陪水晶头的话,很多人都说网线太硬了,而且还会有干扰,有这方面经验的人帮帮我指导指导··谢谢了·

网友A:
航空插头都是焊接的,而且有特殊要求,

楼主:
我用过台达的伺服器,它的插头有些是焊接,有些也是直接用对插的,金属片夹住线插进去的呢。但是在市面上没看到有·

网友B:
一般都是焊接的

网友C:
没有呀!焊接的不是很好吗

网友D:
这个一般都是焊接的,因为焊接不容易受潮腐蚀,造成接触不良,也更抗拉扯,信号线一般有多少个信号就选择多少股的多芯线,方便走线,也方便标记线号,网线因为是水晶头,以后更换并不方便,没有航空插头方便操作。

网友E:
航空插头这玩意,不太好玩,都是焊的,只有有些接插件是卡压的不需要焊接。多芯线还是用常用的16*0.5、7*0.5、9*0.5的芯线

网友F:
航空插头都是焊接的

要求较高的都是焊接的软线啦,这样才安全!

抗拉、抗拽、防腐蚀

医院等重要场所都是用的

楼主:
焊接的话效率不高,而且我们电工也也放过我啊。还有其它接口不,或者介绍用过的牌子我听听。焊接的话也不见得很安全,手工焊接累的·很容易虚焊··的··

网友G:
1,航空插头都是焊接的说是什么意思

2,用楼主说的卡扣式快插也方便呀,我们用PHONNIX费尼克斯的卡扣式快插也方便呀

3,信号线一大把的如方便就全改为网络通讯,不方便的就有多少线就搞多少芯线的快插也行

网友H:
航空插头这玩意可以传递较大功率的信号,现在的网络通讯线是无法完全替代的.

网友I:
航空插头的价格非常贵,使用的时候要注意!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航空插头都是焊接的要求较高的都是焊接的软线啦,这样才安全!抗拉、抗拽、防腐蚀医院等重要场所都是用的

网友K:
航空插头都是焊接的要是不想焊接,可以选重载连接器。

网友L:
航空插头可以焊接。在大量应用和要求高的场合,可选压接的,航空插头的生产厂有专用工具提供(如沈阳新华电器)。多芯电缆可选双绞芯线,抗共模干扰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