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动机转子损坏原因

楼主(2012-01-23):
各位同仁,新年好。有使用10KV高压电动机的请说一下使用心得。为什么我们的转子老是坏。我们是碳素厂,粉尘导电。

网友A:
能具体说一下转子是哪部分损坏吗?

断笼、断条、转轴损坏???

网友B:
和粉尘导电有很大关系鸟,转子损坏,功率负载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超载的情况。

网友C:
你把损坏的情况能具体描述一下吗?导电粉尘对电机影响很大,特别是高压电机,绕组本身要承受电磁力,离心力,机械振动等等因素影响电机的绝缘性能,一旦绝缘受到破坏,在此电场下很容易击穿防电。转子部分尽管电压比较低,但电流较大,受损因素比定子还要多,绕组绑扎带(无纬带)松动,并头焊接不良,槽绝缘因振动而受损,滑环及电刷被电蚀,引线老化,轴承窜轴,轴承室油加过量等等,这些都是容易出现的问题和现象,你细心观察彻底处理,经常清理粘在绕组表面的粉尘,在继电保护完好的情况下,电机应该会运行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