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文件 使用软件

楼主(2012-01-24):
我们这上了一个新设备 在电子版说明书里面有2个文件  分别是.nwp  和 .dop 格式的 请问怎么打开他们 我知道这是需要西门子软件的 请问我该安装哪个软件 这应该是西门子200系列的 软件 请高手帮忙  能给链接那是再好不过了

网友A:
电子版的书名书“分别是.nwp  和 .dop 格式的”是文件夹吗?新设备是什么PLC和触摸屏?那就是需要什么软件。

楼主:
不是文件夹 是文件 新设备是触摸屏 但是触摸屏和PLC 有连接

网友B:
在工程文件夹中,有些文件不被隐藏可以看到,但打不开,是可执行文件,没有具体画面。

网友C:
应该是工程程序的附属文件,不是阅读性文件。

网友D:
能不能说得更具体一些啊!

网友E:
黄工说的没错,如果就是想打开这两个文件,又不知道是用哪个软件创建的,可以试试用软件工程师专用的反编译软件打开,打开后再看看是什么语言编写的源码,安装相应的编程软件就应该可以打开。操作前最好备份。

网友F:
应该不是西门子的触摸屏吧,应该是施耐德的屏吧,试试vijeo-designer lite应该可以

网友G:
nwp貌似是西门子的文件。。。电驴有得下软件

网友H:
dop 格式的文件是一款关于施耐德的XBT系列显示屏的程序文件,可以用XBT-L1000系列应用软件打开。

楼主:
那个PLC 是 西门子200的

网友I:
.nwp扩展名的文件有可能是Autodesk NavisWorks保存的素材文件、也有可能是NewWebPick电子杂志文件。.dop的文件应该就是施耐德的XBT系列显示屏的程序文件。

网友J:
1,.nwp扩展名的文件有可能是西门子200的文件, 也就是SETP7 WICROWIN V6.0或是别版本的软件就能打开

2,第二个dop的文件咱就不知道啦

网友K:
引用 网友J:
1,.nwp扩展名的文件有可能是西门子200的文件, 也就是SETP7 WICROWIN V6.0或是别版本的软件就能打开2,第二个dop的文件咱就不知道啦

西门子文件是mwp

网友L:
支持通讯网 祝通讯网新春愉快!

网友M:
引用 网友G:
nwp貌似是西门子的文件。。。电驴有得下软件

mwp才是西门子 S7-200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