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做伺服插补运算?谁有应用实例或简易说明书。

楼主(2012-01-24):
三菱Q系列PLC做伺服插补运算?谁有应用实例或QD75P2简易说明书。谢谢!   LTJ.2007@163.COM

网友A:
不知道需要做什么运算,直线插补还是圆弧插补,这个一般有专用指令,不需要自己编写,自己编写的话,就是在时间相同的时间内,根据目标值(发多少个脉冲)走多远距离,计算发脉冲频率的问题。

网友B:
QD75P2控制伺服时可以做到圆弧或是直线插补,手册在三菱官方网站上可以下载到,下载的手册中也有程序例子的,这个模块也支持软件,有了软件,初始化的参数以及程序动作可以在软件中设置,减少程序的编写,软件名称GX configrator-QP

网友C(2015-10-13):
gongkongMP提示: 发布“主题帖” +3分/篇;自己删除主题帖

网友C: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网友D:
金星PLC培训,西门子、三菱、施耐德等知名厂商培训及政府补贴培训。上海唯一拥有上海市人保局所颁发PLC职业技能培训资质的专业培训学校。世界500强认证合作岗位对接,学有所用,实现中国工业2025梦。金星培训,值得信赖!免费咨询电话:4007757139 网址:www.kimtalent.com

网友E(2018-12-05):
QD75 简介LD75 圆弧插补 直线插补 视频教程

百度网盘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uZErLeQYixh7HdFao-A7Lg

需要完整的13集视频教程请加我Q或者微信270871023

 QD75 LD75直线插补 圆弧插补(高级运动教程)
第1集 Q系列与L系列PLC 程序互相转换教程
第2集 G2000至G2009参数直接用程序设置方式教程(重要)
第3集 三菱PLC程序 M代码使用方法运用教程
第4集 XYZ轴当前位置清零 当前位置定义位任何指定值
第5集 直线插补 画斜线 相对和绝对位置画斜线
第6集 不用定位表格数据  直接用编写程序方式 画斜线
第7集 画三角形状 XY轴插补 直线插补 例子教程
第8集 画四方形状 插补 例子教程
第9集 3轴马达 联动走 五角星 与如何定每个点位置(重要)
第10集 圆弧插补 画弧 画半圆 例子教程
第11集 画圆的两种方式 例子教程
第12集 画梅花圆弧例子教程
第13集 画个小鸭子  直线插补 圆弧插补 合并讲解例子(重要)

网友(2019-02-21):
可以的,知识付费666

网友F(2020-02-16):
路过学习一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