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10变频器打开启动后液晶屏不显示

楼主(2012-01-24):
ABB ACS510变频器打开启动后液晶屏不显示,把液晶屏拿到另外的ACS510变频器可以显示。求助怎么办?

网友A: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是接口插不牢,接触不好,好好插插应该就行。

网友B:
检查一下借口是不是没有插好,或者是插头坏了!

网友C:
对的,先仔细检查一下水晶插头情况,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是变频器功率板上的开关电源不能工作了,需要维修。

网友D:
操作盘应该没问题,如果使用了连接线,检查一下连接线,用此连接线在其它的变频器上试一下,如果没问题,就应该是你这台变频器的问题了,检查一下变频器的操作盘接口或变频器的控制板。

网友E:
应该是接触不良,建议把线插紧点,或者换一根连接线。如果还有问题,那要检查一下变频器是否存在问题。

楼主:
水晶插头插头我检查过了,应该没问题。应该是变频功率板上的问题,先谢谢大家大过年都这么热情帮助我解决问题。谢谢,谢谢!!!

网友F:
风扇转吗?如果风扇转的话,24V输出正常。可能电源问题不大。仔细看看主板的水晶头基座,看有没有脱焊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对的,先仔细检查一下水晶插头情况,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是变频器功率板上的开关电源不能工作了,需要维修。

老黄啊 好机器说成坏机器
看一下 SMIO板与控制盘链接 的插槽与电路板之间是否已经脱离,ABB有一批机器由于插头与水晶头链接过紧出现过这种情况 (不过不要紧,在质保期内,ABB对于这种情况的话是可以保质的 呵呵)

看一下 变频器是否已经上电  如果能上电(拆下控制盘后 有个上电指示灯亮 ) 那有可能是SMIO(接线板)与SINT板链接线松脱 (ABB已经确认这个BUG,现在的SMIO和SINT的链接线和插槽都用胶固定了) 如果都排除 那应该是变频器损坏

网友H:
//每日擂台11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奖励继续....

网友I:
我以前也遇到一台ABB 上电无显示。故障输出点一直在工作,短接了上电还是没反应,只好换新的了哈。

网友J(2012-04-20):
逍遥闻天  同志 这样判断的方法,最给力,支持一下,上电风扇如果转的话,说开关电源没有坏,那就可以判断是水晶头有问题了。

网友K:
想问下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联系QQ840971356

网友L:
引用 网友J:
逍遥闻天  同志 这样判断的方法,最给力,支持一下,上电风扇如果转的话,说开关电源没有坏,那就可以判断是水晶头有问题了。

学习了~~~

网友M(2018-12-17):
ACS510变频器,上电键盘无显示,主控板故障灯亮,查:板子10V、24V都有。换了一块主板正常。

所以说,这种故障不一定就是下板子问题。也不是主控板键盘插头底座焊点接触不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