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是世界上最难的逻辑问题!

楼主(2012-01-24):
据说是世界上最难的逻辑问题!

根据已故的麻省理工( MIT )哲学及逻辑家George Boolos,以下的趣味逻辑问题可算是全世界最难的一个。你可以解决这个难题吗?
有甲、乙、丙三个精灵,其中一个只说真话,另外一个只说假话。还有一个随机地决定何时说真话,何时说假话。你可以向这三个精灵发问三条是非题,而你的任务是从他们的答案找出谁说真话,谁说假话,谁是随机答话。这个难题困难的地方是这些精灵会以“Da”或“Ja”回答,但你并不知道它们的意思,只知道其中一个字代表“对”,另外一个字代表“错”。你应该问那三条问题呢?

网友A:
甲、乙、丙

1、1+1=2(Da),甲、Da;乙、Ja;丙

2、1+1=3(Ja),甲、Ja;乙、Da;丙

3、1+1≠2(Ja),甲、Ja;乙、Da;丙

4、答案都对的甲,是说真话的;

5、答案都错的乙,是说假话的;

6、不全对、不全错的丙,是随机地决定何时说真话,何时说假话;

网友B:
补充说明一点,是一共问三个问题,而不是每个精灵三个问题。

问题都是一对一问的。

网友B:
老刘的回答不对,因为丙有可能回答得和甲一样,也可能和乙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刘的回答不对,因为丙有可能回答得和甲一样,也可能和乙一样。

1、你说的问题,我考虑过了;

2、按题目的条件,丙不应该全对或全错,否则此题无解!

网友B:
有解的,但是非常困难。不是用人类的脑子干想想得出来的,得打草稿,运用逻辑公式。

事先声明我是做不出,我在网上看到的答案。

网友C:
呵呵,都研究起逻辑学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解的,但是非常困难。不是用人类的脑子干想想得出来的,得打草稿,运用逻辑公式。事先声明我是做不出,我在网上看到的答案。

1、对于“随机地决定何时说真话,何时说假话”的人,必须给出这个人的某个隐私,在回答某个问题时肯定会说真话或肯会说假话,此题才可能有答案;

2、如果只是楼主给的条件,只能认为“随机地决定何时说真话,何时说假话”的人,肯定要说一次假话或一次真话,否则此题没有解;

网友D:
刘老师厉害,向刘老师学习啊

网友B:
纠正一点,这三个不是人,原题中是三个"god",神无所不知,也没有所谓的隐私。

网友E:
我看了一下答案,我开始以为,不能同时问三个人一个问题。。同时问三个人一个问题算问三个问题。。。要是同时问三个人一个问题,就容易多了。

网友E:
同时问三个:”1+1=2?“,一个”是“,一个”否“,如果另外一个回答”是“,则回答”否“的可以确定是说谎的

                                                                       另外一个回答”否“,则回答”是“的可以确定是诚实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纠正一点,这三个不是人,原题中是三个"god",神无所不知,也没有所谓的隐私。

原题?

网友F:
偶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的,还什么高难度的逻辑,真是没有必要。

偶问的问题是:你们三个中间谁是那个不确定的,也就是墙头草没主见的那个,若是就举手。

那么说真话的不举手,说假话的举手,墙头草就是举与不举的可能。

若只有一个人举手,那么举手的就是说假话的,让说假话的指正举手的两个那个是说真话的,则另一个就是说真话的。

若只有一个人不举手,那么不举手的就是说真话的,让说真话的指正举手的那个是说假话的,则另一个就是墙头草。

网友E:
Three gods A, B, and C are called, in no particular order, True, False, and Random. True always speaks truly, False always speaks falsely, but whether Random speaks truly or falsely is a completely random matter. Your task is to determine the identities of A, B, and C by asking three yes-no questions; each question must be put to exactly one god. The gods understand English, but will answer all questions in their own language, in which the words for yes and no are da and ja, in some order. You do not know which word means whi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