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温控模块的选型,热电偶输入,3线比例马达输出 modbus rtu通信

楼主(2012-01-24):
我要改个系统,原来是1个主控表带15个副控表控制16个温控区(3线比例马达),主控表可以8段编程设定。由于温控表占用控制柜面板面积大。现在想改成用人机+轨道安装式温控模块来达到同样的目的,要求1带modbus rtu标准通信协议,
2,输入为R, S,k型热电偶可以选择。
3,输出为PID调节的4-20mA,或者是3线无反馈比例阀。
4 .  8-16路的温控模块,走轨安装式

不知道那位朋友用过或者有销售的?请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根据你所说的,原来是1个主控表带15个副控表控制16个温控区,要求带modbus rtu标准通信协议,推断,你的温控表支持modbus rtu,原来是用一个主机控制15个从机来做的,并且支持输出为PID调节的4-20mA,或者是3线无反馈比例阀。那就没有必要再买个有着同样功能的HMI了,只要这个HMI能和你的温控表modbus rtu通讯即可,把16个温控表都作为从机,从HMI上设置目标温度值,至于输出为PID调节的4-20mA,或者是3线无反馈比例阀。还有你的温控表来实现就好,这样的HMI很好找,随便一个牌子都可以。

网友B:
你把温控表挪柜子里面,把主控表换成人机。这样温控表也不会浪费。。这样改省钱。

网友C:
上润有这样的模块,但带不带modbus rtu就不清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占位学习!!!

网友F:
16路温控模块我到是有

楼主(2012-07-08):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所说的,原来是1个主控表带15个副控表控制16个温控区,要求带modbus rtu标准通信协议,推断,你的温控表支持modbus rtu,原来是用一个主机控制15个从机来做的,并且支持输出为PID调节的4-20mA,或者是3线无反馈比例阀。那就没有必要再买个有着同样功能的HMI了,只要这个HMI能和你的温控表modbus rtu通讯即可,把16个温控表都作为从机,从HMI上设置目标温度值,至于输出为PID调节的4-20mA,或者是3线无反馈比例阀。还有你的温控表来实现就好,这样的HMI很好找,随便一个牌子都可以。

首先谢谢黄工的指导,我问题是1以前的表是采用TTL控制主表的地址是0 其他表的地址都是1,所以反应相当快也只控制传送一个SV值。2,我要减少操作面板上的东西,就不能再用面积大的温控表了。要改用体积小的温控模块,装在控制柜内部了,不想要操作人员区操作温控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温控表挪柜子里面,把主控表换成人机。这样温控表也不会浪费。。这样改省钱。

谢谢指点,最近比较忙没有来,我以后将不再准备做这种控制柜,需要改成温控模块+人机控制了,这样可以储存历史数据以便查询。

楼主:
引用 网友F:
16路温控模块我到是有

谢谢 请问怎么联系

472883180@qq.com

网友G(2013-06-17):
我有这方面的资料及案例

1295657918@qq.com

网友H(2013-08-20):
你可以使用AUTOSTYLE的温控模块,四通道,支持MODBUS RTU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