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小心把WINXP系统““一键GHOST””恢复怎么办?

楼主(2012-01-25):
不小心把WINXP系统““一键GHOST””恢复了,我把很重要的东西放在桌面上,用数据恢复软件和系统还原都没有用,怎么办?有好方法吗?

网友A:
比较麻烦,用数据恢复软件,要知道文件名,和在哪个盘,把硬盘取下到另外的电脑上操作。

网友B:
我记得在启动电脑时有一个界面,恢复到某某日期的设置,不知道这个是否管用

网友C:
找回来比较困难,希望有专业高手指点。下次记得把所有资料放在除C盘以外的磁盘!桌面上也不要放!
因为一键还原和一键GHOST 都是备份和还原C盘!其他盘不会改变!

网友D:
         都一键GOHST 还原了,就很难恢复了,如楼主在 D 盘有我的文档移动转存倒是可找回,要是没有就基本是找不到了,因为 GHOST 还原就是将 C 盘还原到你备份系统时的姿态啦!

网友E:
如果桌面上的文件不储存在系统盘里,应该能够找到,但是较麻烦,如果是系统盘估计就完了。

网友F:
你都往系统盘里写数据了 一般是找不回来了

做个教训吧 我从来不把资料放在系统盘 万一不小心误删了 只要不往里写数据 就能恢复过来

网友G:
楼主这是重装系统!不过有拌饭的

网友H:
有回复软件,能找到删除的文件,据说格式化后的也能找到

网友I:
这方面要找高手才行了。

网友J:
有硬盘分区表备份吗?有的话在DOS下恢复分区表就行了。

网友J:
没有备份分区表那就麻烦了,得请专业人士弄,不过得好几千块,还是放弃吧,得不偿失,吸取教训吧!

网友K:
实在不行就找专业人员进行恢复。

网友L:
啥法也木有了!

原来的数据已经被覆盖了!

除非,除非!时间隧道。。。。。

或者,还在D盘!但还没看到过有谁把桌面放到D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