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26 变频 连续爆2个的问题

楼主(2012-01-25):
昨天和今天,单位的变频连续爆了2个,6se70系列的   装机装柜型的那种 26的

前天晚上爆了一个   预充电板、电源板、可控硅触发板都烧坏了

领导直接让换整机变频

然后查原因,因为这个变频是焦炉机械走行用的(装煤车),就查了一下进电、查了查电机、查了查制动电阻,没有发现问题就算是电气室尘土比较多造成的

可是今天下午又爆了一个,几乎是一样的情况,不过好点,只是烧了一个预充电板

同样是查原因,还是没有发现什么引起的

请各位老师指教,本人就一个刚开始干活的电工   基础比较薄   请老师赐教

网友A:
是不是天冷,有潮气,绝缘不好,内部短路。

网友B:
变频连续爆了2个,我觉得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找原因:

1.要确认变频器的功率比电机大一个档次,如电机是3.7千瓦,变频器得4.0千瓦。

2.电路中存在隐性接触不良,要在电机运行中分时段检测变频器的入电、出电有没有缺相,电压是否正常

3.变频本身的质量有问题,应选品牌过得硬的变频器。

网友C:
炸模块,这种情况有可能内部短路、高压窜入

要是接线错误送电就炸模块了,接线应该也没问题

不太可能是变频器故障,同样两台同样故障

网友D:
有可能是变频器内部短路造成的!检查一下现场环境是不是潮湿,煤尘多,最好采取封闭措施和降温措施。

网友E:
楼主,你的问题,是有原因的。不过不单单是变频器的问题。

请问:你的设备是不是在正常使用停机,工厂休息后又重新使用。节前没有问题,节后陆续出问题?

在目前辽宁的天气,你的工厂的一些设备休假后陆续开启,如果不注意方法,还会出现类似问题。这个问题是寒冷地区的特殊问题。应该与灰尘关系不大(何况你是放在电控室)。

在寒冷地区,因为冬季温度很低,葫芦岛夜间温度在-10度以下。车间放假,设备开机时处于极冷状态,这个时候的半导体器件的工作电偏离正常工作点,电容容量也没有达到设备设计参数,这种情况下,突然开动设备,会造成变频器损坏!你可以告诉领导,这种情况下设备需要预热,将主电源送上,先让设备利用自身的静态电流,预热,有条件设备室应该加热升温。这个过程在你们那个地方至少需要半天时间(我是说12小时左右),不能急。你也许会问,为什么不是所有的都一块坏,问题很简单,位置不同,使用条件不同,温度不同。如果你将6ES70放在-30度环境,突然启动,你能预计到什么结果,这是一个概率极大的问题。搞设备管理要竭力避免的事情。

网友F:
五楼的朋友说的很对,是环境温度造成的,焦炉设备运行过程中环境温度变化太大,热态突然遇冷,立即产生凝露,就像戴眼镜冬天从室外进入温暖的室内镜片结露一样,炼焦厂碳粉较多,结露的电路板很容易造成短路,尤其是西门子6SE7系列的变频器,内部非常紧凑,绝缘爬电间距很小,出现炸板的概率比较高。建议把变频柜安装恒温装置并密封,尤其是运焦机和拦焦机、装煤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频连续爆了2个,我觉得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找原因:1.要确认变频器的功率比电机大一个档次,如电机是3.7千瓦,变频器得4.0千瓦。2.电路中存在隐性接触不良,要在电机运行中分时段检测变频器的入电、出电有没有缺相,电压是否正常3.变频本身的质量有问题,应选品牌过得硬的变频器。

功率应该没有问题,品牌是西门子的啊

网友C:
期待正解!楼主找到答案一定要告诉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天冷,有潮气,绝缘不好,内部短路。

爆的板子都是整流部分的    现场的灰尘比较大   可是陆续爆2个  有点不理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炸模块,这种情况有可能内部短路、高压窜入要是接线错误送电就炸模块了,接线应该也没问题不太可能是变频器故障,同样两台同样故障

外部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 负载电机摇过了,制动电阻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什么其他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的问题,是有原因的。不过不单单是变频器的问题。请问:你的设备是不是在正常使用停机,工厂休息后又重新使用。节前没有问题,节后陆续出问题?在目前辽宁的天气,你的工厂的一些设备休假后陆续开启,如果不注意方法,还会出现类似问题。这个问题是寒冷地区的特殊问题。应该与灰尘关系不大(何况你是放在电控室)。在寒冷地区,因为冬季温度很低,葫芦岛夜间温度在-10度以下。车间放假,设备开机时处于极冷状态,这个时候的半导体器件的工作电偏离正常工作点,电容容量也没有达到设备设计参数,这种情况下,突然开动设备,会造成变频器损坏!你可以告诉领导,这种情况下设备需要预热,将主电源送上,先让设备利用自身的静态电流,预热,有条件设备室应该加热升温。这个过程在你们那个地方至少需要半天时间(我是说12小时左右),不能急。你也许会问,为什么不是所有的都一块坏,问题很简单,位置不同,使用条件不同,温度不同。如果你将6ES70放在-30度环境,突然启动,你能预计到什么结果,这是一个概率极大的问题。搞设备管理要竭力避免的事情。

不是停机之后开始用弄的,这个机器一直在运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五楼的朋友说的很对,是环境温度造成的,焦炉设备运行过程中环境温度变化太大,热态突然遇冷,立即产生凝露,就像戴眼镜冬天从室外进入温暖的室内镜片结露一样,炼焦厂碳粉较多,结露的电路板很容易造成短路,尤其是西门子6SE7系列的变频器,内部非常紧凑,绝缘爬电间距很小,出现炸板的概率比较高。建议把变频柜安装恒温装置并密封,尤其是运焦机和拦焦机、装煤机。

爆板子的机械是装煤车,粉尘比较大,可是一直以来都这样啊,不会突然2个变频都爆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耐心的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L:
建议节后让设备商给你们详细看看设备总体问题。因为你不是新设备,以前运行一直良好。现在出问题,可能几个方面造成,一个产品就几万,这是直接损失,而且是耽误生产也麻烦。一般焦煤这些设备总体稳定性还是很好的。连续出现电气设备损坏就不是凑合事的了,需要详细检查检查其他相关设备。

网友M:
巧了,我所在单位也是1月24日坏了一台6SE7026-0WF60,故障是F026,换了新逆变器,坏的还没拆开看。

网友N:
过年还不给机机休息,你严重违反《劳动法》,这是对你的惩罚!双倍!

楼主:
呵呵 ,是对我自己的惩罚  弄了2天  累死我了

网友O:
  进线电源电压偏高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进线电源电压偏高的可能性比较大。

查电压曲线了,没有太大的波动

网友Q:
引用 网友F:
五楼的朋友说的很对,是环境温度造成的,焦炉设备运行过程中环境温度变化太大,热态突然遇冷,立即产生凝露,就像戴眼镜冬天从室外进入温暖的室内镜片结露一样,炼焦厂碳粉较多,结露的电路板很容易造成短路,尤其是西门子6SE7系列的变频器,内部非常紧凑,绝缘爬电间距很小,出现炸板的概率比较高。建议把变频柜安装恒温装置并密封,尤其是运焦机和拦焦机、装煤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