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D790无故障报警自动停机。。。找不出原因啊

楼主(2012-01-26):
昨天公司的ETD790在一次运行时电流达到3000A维持了10S左右,然后高压自动跳闸。

重新送电复位电压低的故障后,就一直出现刚一加速电流达到2400A后显示屏出现几个英文字母(闪太快了,没记下来)就自动无故障报警停机了,重新开机正常。

连续三次都差不多一加速就自动停机无任何故障报警。找原因保险什么的都正常,再过几个小时后自己又自动恢复正常了,瞬时电流涨到3000都没得问题。

很奇怪的问题,请教啊各位!

网友A:
楼主你好,以下方法供你参考:

1、检查电枢碳刷,碳刷的长度,接触面和弹力都合适;

  2、检查换向环,表面应平整,无凹痕,无损伤,沟槽没有被碳粉短路;
  3、检查测速反馈部件与电机非负载测的连轴节没有问题。
  4、检查马达波箱是否有问题,漏油、润滑不良,传动机构磨损,可能造成负荷不平稳而使调速器频繁调节。
  如果是模拟调速系统,对于一般的电气维修人员难度会比较大,但仍然要按以下步骤处理:
  1、测量调速器提供给电机的励磁是否符合电机的要求并且稳定,一般它应该恒定,以保证磁场稳定,这是恒速的有利条件;
  2、测量电枢电压以确定其变化范围;(对于一个给定,一般可取40%左右最大给定)
  3、在上述条件下测量测速发电机的反馈电压;
  4、在上述条件下测量电机的电流;
  5、人为增加电机负载观察电机转速变化,如果负载增加速度明显变化,应将IMAX增大;如果没有明显变化,进入下一步;
  6、调整反馈增益(增大或减小看是否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恢复到调整前位置,进入下一步;
  7、调整速度环比例增益,积分电容,以使速度稳定;
  8、重新整定电流环参数;
  9、在全部设定范围试车,进行精调,以求在所有速度段,负载任何变化下都保持速度稳定;
  10、生产试车以确认满足其工艺要求。符合要求完成维修,不符合,根据需要调整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以下方法供你参考:1、检查电枢碳刷,碳刷的长度,接触面和弹力都合适;   2、检查换向环,表面应平整,无凹痕,无损伤,沟槽没有被碳粉短路;   3、检查测速反馈部件与电机非负载测的连轴节没有问题。   4、检查马达波箱是否有问题,漏油、润滑不良,传动机构磨损,可能造成负荷不平稳而使调速器频繁调节。   如果是模拟调速系统,对于一般的电气维修人员难度会比较大,但仍然要按以下步骤处理:   1、测量调速器提供给电机的励磁是否符合电机的要求并且稳定,一般它应该恒定,以保证磁场稳定,这是恒速的有利条件;   2、测量电枢电压以确定其变化范围;(对于一个给定,一般可取40%左右最大给定)   3、在上述条件下测量测速发电机的反馈电压;   4、在上述条件下测量电机的电流;   5、人为增加电机负载观察电机转速变化,如果负载增加速度明显变化,应将IMAX增大;如果没有明显变化,进入下一步;   6、调整反馈增益(增大或减小看是否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恢复到调整前位置,进入下一步;   7、调整速度环比例增益,积分电容,以使速度稳定;   8、重新整定电流环参数;   9、在全部设定范围试车,进行精调,以求在所有速度段,负载任何变化下都保持速度稳定;   10、生产试车以确认满足其工艺要求。符合要求完成维修,不符合,根据需要调整参数。 最主要还是能记录故障代码。修理电器不能靠猜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以下方法供你参考:1、检查电枢碳刷,碳刷的长度,接触面和弹力都合适;   2、检查换向环,表面应平整,无凹痕,无损伤,沟槽没有被碳粉短路;   3、检查测速反馈部件与电机非负载测的连轴节没有问题。   4、检查马达波箱是否有问题,漏油、润滑不良,传动机构磨损,可能造成负荷不平稳而使调速器频繁调节。   如果是模拟调速系统,对于一般的电气维修人员难度会比较大,但仍然要按以下步骤处理:   1、测量调速器提供给电机的励磁是否符合电机的要求并且稳定,一般它应该恒定,以保证磁场稳定,这是恒速的有利条件;   2、测量电枢电压以确定其变化范围;(对于一个给定,一般可取40%左右最大给定)   3、在上述条件下测量测速发电机的反馈电压;   4、在上述条件下测量电机的电流;   5、人为增加电机负载观察电机转速变化,如果负载增加速度明显变化,应将IMAX增大;如果没有明显变化,进入下一步;   6、调整反馈增益(增大或减小看是否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恢复到调整前位置,进入下一步;   7、调整速度环比例增益,积分电容,以使速度稳定;   8、重新整定电流环参数;   9、在全部设定范围试车,进行精调,以求在所有速度段,负载任何变化下都保持速度稳定;   10、生产试车以确认满足其工艺要求。符合要求完成维修,不符合,根据需要调整参数。 还是要记录故障代码。修理电器不能靠猜测。要胆大心细,

网友D:
觉得你的问题应该出在启动时,电流不平衡所致,建议分开看一下每相电流启动时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