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作票的执行程序

楼主(2012-01-26):
请教下,我是一煤矿的电工,在如何第一种工作票的办理程序上很迷惑。如果下级用电负荷检修需要到上级变电所停电,是由下级负荷检修人员办理《停电申请》,再到上级变电所办理上级变电所馈出开关停电的工作票,再办理下级负荷的工作票;还是说,上级变电所根据《停电申请》自己办理操作票即可(上级变电所不需要办理工作票),下级负荷自己办理工作票?

主要针对工作地点与变电所间距离较长的问题。

网友A:
由于各个厂矿管理组织结构不同,可能有所不同,一般的程序是按停电作业内容填写工作票,不需要停电的作业填写第二种工作票,需要停电作业填写第一种工作票。第一种工作票中有完整的停电和安全措施项目,需要上一级供电部门进行停电操作和进行部分安全措施实施的,应填写一份停电申请,与填写好的工作票一起交给工作票签发人,由工作票签发人统一部署停电操作和停电区域的作业,开始工作前,应得到工作许可人(上一级供电部门负责人或值班长)的许可,才能进行工作地点的安全措施实施,然后才可以工作,结束工作与之相反。上级供电的停电操作是根据你的工作票中的停电、安全措施要求,由他们填写操作票进行操作,也就是停电操作票不用工作班填写。总体上,工作票中涉及的人员有工作票签发人(一般是电气总工或调度)、工作许可人(一般是停电操作人员或变电所值班人员)、工作负责人(工作班班长)、工作监护人(专职或兼职)、工作班成员,都是围绕工作票协调分工工作的。

网友B:
偶干活的工作票基本上都是干完后活后才写的,或者很长时间后在写,这个主要是每个月上交时才匆匆忙忙的写上,至于工艺人员签字、使用是否合格,这个找个人随便代签就行了,呵呵,多和谐的工作,只是这种制度对于楼主好像不适合,偶想这个应该有个调度机构吧,偶厂就是一般跨部门的工作都是调度协调,所以工作票只是个糊弄人的流程。

网友C:
这个不是很了解,向大家学习。

网友D:
这应该是有文件规定的,建议你问问你领导以前工作流程,这是和其他岗位不一样,因为不按规定走流程出现事故的很多样例了。特殊工种有特殊规定,一般这些建议详细学习好自己岗位内的职责,你的工作履行手册应该很清楚写明白了。

网友E:
          这个不是很了解,向大家学习。

电工规定是有要工作票才能开始进行上电或是拉电操作

网友F:
我认为谁停电操作谁填工作票,不是申请停电的填。你的下级变电所有停电操作,你就要填操作票;如果仅需要上级变电所停电操作,就应该上级变电所的操作人员填工作票。你的情况我没遇到过,因为我厂只有一个变电所,填工作票也都是变电所的值班电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谁停电操作谁填工作票,不是申请停电的填。你的下级变电所有停电操作,你就要填操作票;如果仅需要上级变电所停电操作,就应该上级变电所的操作人员填工作票。你的情况我没遇到过,因为我厂只有一个变电所,填工作票也都是变电所的值班电工。

下级用电负荷检修从变电所停电的情况呢!

楼主:
主要针对工作地点与变电所间距离较长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谁停电操作谁填工作票,不是申请停电的填。你的下级变电所有停电操作,你就要填操作票;如果仅需要上级变电所停电操作,就应该上级变电所的操作人员填工作票。你的情况我没遇到过,因为我厂只有一个变电所,填工作票也都是变电所的值班电工。

网友H:
下级向上级发出申请,需要停电,办理停电工作票,共同填写停电工作票,工作票中标注申请停电的时间、地方、影响的范围、安全措施,待办理完以后,上一级(高压)执行停电,高压停电时应该还有操作票。

网友I:
有明确规定,自己办一次就知道了。

网友J:
百度一下不就出来啦,这个电网是统一的操作顺序的啦,我不知道矿区,我没有去过,我只知道电网得请示的,然后他会给你下一个操作单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由于各个厂矿管理组织结构不同,可能有所不同,一般的程序是按停电作业内容填写工作票,不需要停电的作业填写第二种工作票,需要停电作业填写第一种工作票。第一种工作票中有完整的停电和安全措施项目,需要上一级供电部门进行停电操作和进行部分安全措施实施的,应填写一份停电申请,与填写好的工作票一起交给工作票签发人,由工作票签发人统一部署停电操作和停电区域的作业,开始工作前,应得到工作许可人(上一级供电部门负责人或值班长)的许可,才能进行工作地点的安全措施实施,然后才可以工作,结束工作与之相反。上级供电的停电操作是根据你的工作票中的停电、安全措施要求,由他们填写操作票进行操作,也就是停电操作票不用工作班填写。总体上,工作票中涉及的人员有工作票签发人(一般是电气总工或调度)、工作许可人(一般是停电操作人员或变电所值班人员)、工作负责人(工作班班长)、工作监护人(专职或兼职)、工作班成员,都是围绕工作票协调分工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