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故障处理八大步骤

楼主(2012-01-26):
1.先调查,后熟悉,先分析考虑问题可能出现在哪里,然后动手操作。

2.先清洁后检修,实践表明,许多故障都是由于脏污引起,已经清洁,故障往往会自动消失。

3.先机外后机内,首先检查计算机外部电源,设备,线路,然后再开机检查。

4.先着手软件后着手硬件,先从软件判断入手,然后再从硬件着手。

5.先机械后电气,分清是机械原因引起还是由电气毛病造成

6.先电源后机器,许多故障往往就是由电源接触不良或没插引起。

7.先通病后特殊,先排除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得常见故障,然后再检查特殊得故障

8.先外围后内部,应检查其外围电路,在确认外围电路正常时,再考虑更换重要元件。

最好划出一个硬盘分区专供安装这些软件,一次只安装一个软件进行测试,避免出现问题时搞不清楚时哪个新安装得软件出了问题,如果有可能,在硬盘不同分区分别安装两个系统一个为常用,一个为备用系统,党常用系统不能正常工作时,还可以使用备用系统。

网友A:
品牌的总体质量还行,组装的一般使用1年多会相对差点。

网友B:
其实偶对待这个问题,基本上没有什么思路,办法就是重启-,不行拆卸插拔各个板子,内存条的赃物,各个连接件的松动,重装系统,更换备用板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