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F 7.5KW

楼主(2012-01-26):
       台达开关电源带负载能力变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将变频器的风扇拔掉,变频器开机正常,如果插上24V继电器就吸合不上,老是滴答滴答的想,请教各位了。

网友A:
首先是说开关电源负载问题,你用的是什么的电源,时间长了电源是会变差。时间如果超过2年了可能存在。

变频器风扇尤其是F等系列的,风扇本身是为了散热的,建议详细查查以前使用问题。不然你运行过程过热就报警了。

24v继电器你是怎么使用的,没看明白?

网友B:
应该是电源部分的某个或者某几个电滤波电容失效.

网友C:
这个问题只有一种解释,开关电源的问题,和直流母线滤波电容没有关系,具体的应该是开关电源输出电流取样电阻及其周围电路的问题,如果不熟悉开关电源,建议先看看资料。

楼主(2012-03-11):
开关电源那儿有个电阻当时是1.5欧姆的,由于手头没有,直接换了2.2的,现在在2.2上并了一个5.1欧姆的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