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只有3个出线端的3相电机如何判断内部是星接还是角接?”的答复

楼主(2012-01-27):
         对“只有3个出线端的3相电机如何判断内部是星接还是角接?”的答复

     从电阻串并联的角度来测量与分析,可以分出是星接或是角接:电机3相绕组结构是一样的,即它们的内阻是相同的,用数字式欧姆表测任意2线的电阻都是相等的,见下图:星接测得值=每相绕组的电阻值的2倍(即2R),而交接测得的电阻值却是每相绕组的电阻值的2/3倍(即2R/3).如果将3线中任意2线短接,再测它与另一线间的电阻值,其星接测得值为:2R/3,而交接测得值为:R/2。见下图 :

      结论:星接电机其正常测量2线的阻值比短接2线后测得的2线阻值大3倍

        结论:角接电机其正常测量2线的阻值比短接2线后测得的2线阻值大1.33倍

   即:通过正常测2线间的阻值与短路2线后测得的另一线与短路的2线间的阻值比,就可分出被测电机是星接或是角接:比值为3倍者为星接电机,比值为1.33倍者为角接电机。

网友A:
这办法真不错,学习了

网友B:
楼主给出的办法有很强的操作性

网友C:
?

第一种星形,B,C短接,是R+1/2R=3/2R

比是4/3

不是一样的吗?

楼主:
对4楼提问的回复:你提的对,是当时计算笔误,得出错误结论,在此向诸位表示歉意!

   推导的结果Y接与△接短路前后测得电阻比二者是一样的,故用此法分不出Y接与△接。为此曾用几天用并接电阻等几种方法,仔细推算结果还是相等,我曾想把这几种连线及推到结果贴出去,由于其他事情把此事阁下了。

网友D:
电阻的Y接与△接是可以进行等效转换的,纯电阻电路是无法通过阻值从外部判断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阻的Y接与△接是可以进行等效转换的,纯电阻电路是无法通过阻值从外部判断的。

我认为应该是对称的话就无法从外部判断的.昨天下班前就觉得楼主结论有问题,本来想回复的,看看时间来不及就算了.前面几楼的,该打屁股了.看贴不仔细消化.哈哈,开个玩笑.

网友F(2012-03-26):
学习也,,真的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