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管380V改接220V为什么坏

楼主(2012-01-27):
       公司食堂做饭的蒸车原来是 三根380V工作电压的电热管接的进线也是三相线的。后来因采购也 工作电压220V的电热管了,电工说没问题不用换,说改接一下电线就能正常工作,改接之后一段时间工作正常,但这样后使用时间不长,总是二个月不到就坏一次电热管啦?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还有这个改接线是如何时行?

网友A:
   我原先修过几次蒸车,我想有几个原因:

    一是原厂的电热管和外面采购的质量差别大,外面采购的电热管材质不好,易腐蚀。

    二是220V电热管接成星行后未接零线,由于电热管三根内阻有一定差别,造成零点漂移,三根电热管承受的工作电压不一样引起的。

网友B:
一楼讲的第二个原因很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原先修过几次蒸车,我想有几个原因:    一是原厂的电热管和外面采购的质量差别大,外面采购的电热管材质不好,易腐蚀。    二是220V电热管接成星行后未接零线,由于电热管三根内阻有一定差别,造成零点漂移,三根电热管承受的工作电压不一样引起的。

在我单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我们只用电压AV380V的,再也不用AC220V的了!

网友E:
管坏的原因多数是干烧了,与接线形式、额定电压无关。380V的角接,220V的星接,是电工就不会弄错。蒸箱中的电热管不是干烧管,一定要浸在水中工作,水干了还通电,就烧坏了。各种介质中使用的电热管的表面功率不同,使用中要注意。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原先修过几次蒸车,我想有几个原因:    一是原厂的电热管和外面采购的质量差别大,外面采购的电热管材质不好,易腐蚀。    二是220V电热管接成星行后未接零线,由于电热管三根内阻有一定差别,造成零点漂移,三根电热管承受的工作电压不一样引起的。

同意!

网友G:
220V电热管接成星行后未接零线,由于电热管三根内阻有一定差别,造成零点漂移,三根电热管承受的工作电压不一样引起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原先修过几次蒸车,我想有几个原因:    一是原厂的电热管和外面采购的质量差别大,外面采购的电热管材质不好,易腐蚀。    二是220V电热管接成星行后未接零线,由于电热管三根内阻有一定差别,造成零点漂移,三根电热管承受的工作电压不一样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