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CT与RCD的区别

楼主(2012-01-27):
ZCT(零相变流器)与零序互感器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RCD是剩余电流检测方式,剩余就是剩余支路,就没有穿过检测铁芯的电流支路!

网友A:
回楼上帖获奖励5MP

网友B:
我怎么没有奖励呢???

网友C:
祝楼上的三位朋友龙年大吉,希望多多参与仪表板块的活的,大奖就在楼下

网友D:
祝楼上的四位朋友大大大吉,俄是来捡漏大奖滴鸟~~~~~~~~~~~~~~

                         .

网友E:
zct的作用是交换,藕合能量与信号。变换电压以得到所需的电压值。变换阻抗使其有最大功率输入/输出。你可以把它的输出当作零序互感器信号来做保护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没有奖励呢???

春节期间放假了,上不了网,故没统计,22-28号的今晚统计

网友G:
不会吧,我都有啦,你再看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