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三恳变频器参数设置!

楼主(2012-01-27):
我想把变频器上安装一块远传压力表是1.6MPa的。表的工作电压是0--5V。我把表的三个端子接到变频器的V1、VRF1和ACM上,主要参数设置如下:cd002=2(0--5V)、cd071=3(PID控制模式)、cd175=0.30MPa ,当设置cd120=1(外部模拟VRF1=0--5v)时出现cd002和cd120互相矛盾,这是怎么回事?请各位老师帮助我解决一下疑惑。顺祝各位老师春节快乐!

网友A:
辛苦了,过节还加班呢啊。三肯的没用过,最好看看随机的光盘是否有,一般变频器都带光盘手册了,参数设置有详细的介绍和代码解释。或者看看变频器栏目发那里,让熟悉的试试解释。

网友B:
悲了个催的,我见过这个问题,是某个参数设置有冲突。

可惜说明书不在身上,等上班了帮您查下

网友C:
你进入三肯的官方网站,下载一个说明手册吧!

网友D:
楼主,cd120是模拟输入切换指令,你这个设置与cd002均为0-5V模拟输入,还切换啥?你把变频器搞糊涂了

网友D:
cd002已经指定频率给定为0-5V给定,而cd120又指定某个条件后频率给定切换为0-5V给定,这根本就没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