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冰箱不制冷

楼主(2012-01-28):
各位同行好:

     我家的冰箱最近不制冷,我分析了一下一种原因是压缩机坏了,另外一种原因就是没有氟利昂了,冰箱是好多年的了,我看标签是1997年生产的,不知道以前冰箱压缩机是不是也加氟利昂的,如果加氟利昂的话,我只要加点氟利昂就可以搞定了吧!冰箱牌子是上菱的。有遇到此类事情的同行,传授一下经历,小弟谢谢了!

网友A:
你分析的不错,应该是以上两种情况。。。。

网友B:
加点氟利昂并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毕竟已经达到了冰箱的设计寿命,建议楼主换台新的把

网友C:
氟利昂泄露,管道老化,毛细管堵塞。

网友D:
先加电看看压缩机转不转,如果不转,也有可能是设置的温度高,在1、2档,冬季冰箱周围温度低,不制冷,把调温旋钮调到6~7档,如果压缩机还不转,检查压缩机保护PTC是否坏了,没坏基本上可以断定压缩机坏了。压缩机转不制冷,在压缩机转的时候摸一下压缩机上面的管子是否烫手,下面的管子是否有结露,如果不烫手,说明系统有漏点,只灌加氟利昂是不行的,要扒开冰箱保温查堵漏点或换管子。

网友E:
楼上说得好:

1、温控器的原因:

1)冰箱在夏季环境气温高,启停频繁;

2)在冬季环境温度低是,启停周期长;

3)特别是气温降到零度以下,冰箱甚至不启动了;

4)所以冬季温控器的档位调高,夏季温控器的档位要调低;

5)建议你降温器调高,让压缩机启动,看是否制冷,如果制冷了,就是温控器的问题;

网友E:
2、压缩机的问题:

1)调温控器,压缩机不能启动,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温控器开关是否闭合;

2)如果温控器是好的,检查热保护器,检查压缩机的电压;

3)压缩机有电压220V正常,压缩机不能启动压缩机坏;

网友E:
3、压缩机启动正常,不制冷:

1)检查压缩机上的高压管、回气管的温度,正常时高压管温度烫手,低压管冰凉;

2)高压管温度不高,低压管温度不凉,制冷剂已严重泄漏;

3)如果高压管烫手,压缩机电流大,管路脏堵;

4)还有一种情况是压缩机虽运转,但是不压缩,很少见,一般有异常声响;

网友E:
4、如果是制冷剂漏:

1)必须检漏、堵漏后,补充制冷剂;

2)一般情况下,很难做到检漏、堵漏,加制冷剂时也不规范,所以修后的运行一般不理想;

3)你的机器用了十年了,建议换新!

网友F:
时间较长了,建议楼主更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时间较长了,建议楼主更新。

网友H:
还有一种可能,建议先看看循环管路是否堵了,我家冰箱有一次不制冷了,我用东西沿着管路敲了敲就好了,不过你家的冰箱时间确实够长的了,有可能缺氟利昂了。

楼主:
对:tianheyi关于先加电看看压缩机转不转,如果不转,也有可能是设置的温度高,在1、2档,冬季冰箱周围温度低,不制冷,把调温旋钮调到6~7档,如果压缩机还不转,检查压缩机保护PTC是否坏了,没坏基本上可以断定压缩机坏了。压缩机转不制冷,在压缩机转的时候摸一下压缩机上面的管子是否烫手,下面的管子是否有结露,如果不烫手,说明系统有漏点,只灌加氟利昂是不行的,要扒开冰箱保温查堵漏点或换管子。 内容的回复:

调节温度是个摆设的,我打开看了只是个旋转钮,没有线路接出去的!

网友I:
对:刘志斌关于楼上说得好:1、温控器的原因:1)冰箱在夏季环境气温高,启停频繁;2)在冬季环境温度低是,启停周期长;3)特别是气温降到零度以下,冰箱甚至不启动了;4)所以冬季温控器的档位调高,夏季温控器的档位要调低;5)建议你降温器调高,让压缩机启动,看是否制冷,如果制冷了,就是温控器的问题;内容的回复:

冬天太冷了,我们那没暖气,冰箱常常不工作

网友J:
看看电机是不是还动,

动的话是:制冷剂和管道问题,压缩机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