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驱动器求助

楼主(2012-01-28):
请问力士乐驱动器控制单元部分进行编码器连接时,测量编码器的地线跟驱动器外壳是导通的,使用时驱动器的电磁干扰导致编码器无法正常工作,想请教一下:
1.力士乐驱动器编码器地线(X4,10脚)与驱动器外壳导通的状态是否正确,是否驱动器的故障。
2.如果不是驱动器的故障,如何解决驱动器的电磁干扰问题(屏蔽线已接)。

谢谢!

网友A:
编码器的地线跟外壳通??编码器的负极一般标0V,跟屏蔽线,外壳不通,是不是你搞错了???

网友B:
觉得你的编码器接线有问题,你把屏蔽层两端都接地了吧,建议单端接地,屏蔽层应该接机壳,0v应该接信号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的地线跟外壳通??编码器的负极一般标0V,跟屏蔽线,外壳不通,是不是你搞错了???

没搞错,觉得很奇怪,是不是坏了?之前用过别的驱动器从没见过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觉得你的编码器接线有问题,你把屏蔽层两端都接地了吧,建议单端接地,屏蔽层应该接机壳,0v应该接信号地。

编码器不接,单测驱动器的信号地就与外壳导通?何故?

网友A(2012-03-05):
也有可能,CT的伺服屏蔽线就是0V。。

网友C(2015-10-15):
看看,肯定会对大家的工作和学习带来提高!

网友D(2018-05-03):
到此一游学习

网友E(2018-07-11):
到此学习,顺便挣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