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电即恢复缺省值

楼主(2012-01-28):
有一台带供水基板的一拖三,用户要求每3小时水泵轮换,在不掉电的情况下运行良好。那次停电了就发现再也不自动换泵了,查来查去,发现系统内部实时时间(PF-47)变成了00.00,把它改成当时的时间,又能轮换了。我就主动断电,再看,明明正确的时间有变成了00.00,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要换供水板吗?

网友A:
应该是掉电后造成的问题,建议问问变频器厂家这样问题出现是里面板子问题还是从新设定一些参数。

网友B:
国产东西是漏洞多的了。我都服了。

网友C:
还是用PLC好啊!!!

网友D:
建议更换供水板,这个时间应该是内部RTC,不应该掉电不保持,供水板有问题了。你也可以将上面的RTC部分维修一下。

网友E(2012-03-15):
工通电源为全国客服提供英威腾配件13788740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