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问题

楼主(2012-01-28):
请问PLC编两段不相干的程序,能不能分别单独执行。谢谢了

网友A:
不是太明白你的意思,PLC的工作原理都是循环扫描.但是有的PLC,比如贝加莱(B&R)的,是可以设置任务(程序段)优先级的,不知道你问的是不是这个.

网友B:
可以将这两段不相干的程序编为二个功能块(子程序),需用那个功能时就调用那个子程序,不用时不调用它,即只有调用它才执行,不调用它就不执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太明白你的意思,PLC的工作原理都是循环扫描.但是有的PLC,比如贝加莱(B&R)的,是可以设置任务(程序段)优先级的,不知道你问的是不是这个.

这个问题问的太模糊了,可以用中断,子程序等等,关键是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想PLC怎么执行程序。

网友D:
问得真奇怪。不知道他认为为何可以互相影响呢?

网友E:
PLC程序是通过循环扫描来执行的,可以设定执行条件就可以了!

网友F:
他应该是问的他有两个动作能不单独的一个一个的动作吧,表达不清楚啦,

网友G:
都作为子程序,主程序调用可以

网友H:
可以做两个子程序,满足那个条件,主程序调用那个子程序,或者是用中断调用!

楼主:
谢谢了各位,我已做好了。谢谢

网友I:
楼主。。。欧姆龙的程序可以分段嘀鸟。。。好好研究一下鸟。。。

网友I:
三菱Q系列貌似也可以分段。。。跟你的那个两个不相干的程序是一个意思。。。要是程序之间用了相同的输入 输出 软继 活寄存器的话那就相干互相影响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