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学plc,不知那个品牌的好学点, 谁有二手的plc要卖

楼主(2012-01-28):
本人新手,想搞一个plc练练手,不知那个品牌的入手快,我想买个二手的练练手,也不知道是买继电器的还是晶体管的

网友A:
别重复发,可以看到的。你就看你自己如果买一个就学习的小型plc 建议西门子CPU222就可以 500左右一个。二手的。淘宝应该很多,如果国产pic 500左右买个新的了,实际学习是一样的功效。

网友B:
我学时自己学了台达的,后来拆了一个旧的,能用,自己练练,没机会接触做工程的,有机会再好好学学,我用的是继电器输出的。如果你对接触器继电器线路熟悉的话,我感觉台达和三菱的好接触。

网友C:
想学西门子的话我教你

网友D:
你就看你自己如果买一个就学习的小型plc 建议西门子CPU222就可以 500左右一个。二手的。淘宝应该很多,如果国产pic 500左右买个新的了,实际学习是一样的功效。

网友E:
建议还是学西门子的S7-200,西门子的比较经典,从小型开始学起,然后再学其他的。

网友E:
学习用西门子CPU224 XP的最好,但价钱有点贵,如果考虑经济问题的话,买一个二手CPU222晶体管输出的也行,除了模拟量,其他基本都能试。

网友F:
我有一个S7-200CPU224 XP可以出手,想要请联系。QQ 1464164556

网友G(2012-03-07):
楼主,你的PLC买了没有?

网友H:
我有三菱,欧姆龙,和西门子;要得话联系:liubo2000.ok@163.com

网友I:
我们学校的教材是西门子的S7-200

网友J:
呵呵,买个巨朋单板的CPU222TR啊,除了模拟量其他都可以学,有晶体管有继电器,价格只要298

网友K:
我有松下PLC的便宜出给你

网友L:
就入门来说,还是三菱的好学,我的同行都这么认为。

网友M:
建议先学最实用的

网友N:
任何一种品牌的都可以,不过编程语句有差异。道理都一样。

网友O:
任何一种品牌的都可以,关键还要具体操作

网友P:
谁有小的工程,练习一下……597803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