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MV触摸屏是否坏了?

楼主(2012-01-28):
我这有款WEINVIEW触摸屏型号:MT506MV,上下传程序都没问题.屏里有程序,程序没问题.可按屏没任何反应.也不提示:PLC没连接信息.请问是不是屏坏了? 谢谢!

网友A:
检查屏和PLC的通讯连接,也可能是触摸板坏了

网友B:
检查一下触摸屏程序设置,通讯报警设置,在不能和PLC连接后有没有屏蔽报警,这样的话虽然不报警,没有和PLC连接,所以不动作,如果这个没有屏蔽,那就是触摸板有问题了。

网友C:
“按屏没任何反应”说明你的触摸屏触摸板坏了!

网友D:
屏里的程序有配置与PLC的通讯参数么?

有的话,触摸屏开机进入所组态画面,没有和PLC联机的话,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报警 “连接错误”

网友E:
你看一下是不是设置有问题啦,你找一下厂家啦进入它的底层啦,

网友F:
把触摸屏中的程序用软件在线模拟看看什么效果,如果现象和在触摸屏中一样,则是程序中的元件使用了plc的触发地址。

否则可尝试把触摸屏背后一号拨码开关置ON,触控校准一下。看看是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G:
可能是触摸板的问题吧,先校准一下试试,支持鼠标吗?支持的话可以用鼠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触摸屏中的程序用软件在线模拟看看什么效果,如果现象和在触摸屏中一样,则是程序中的元件使用了plc的触发地址。否则可尝试把触摸屏背后一号拨码开关置ON,触控校准一下。看看是不是硬件问题。

此屏在线模拟时,在软件中出现提示: PLC没连接,但有画面.plc的触发开关无. 在屏中出现: PC>PLC Read Command: datd is 17 Bytes .并此信息提示一直滚动出现.断开在线连接,此信息提示停止滚动.

网友H(2012-04-20):
应该是屏出现问题了;

网友I:
试一试用PLC触发切换画面,如果没问题,百分之百触摸板坏了.

网友J:
我这有款WEINVIEW触摸屏型号:MT506MV______你好请问这型号屏用什么软件,我公司刚好有一个,想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K(2012-05-20):
把触摸屏背后拨码开关 1、2置ON上电,触控屏幕如果出现十字光标且准确;则可能是用的是eview软件编程的。上传程序重新编译后下载就可正常。如过不准确是硬件坏了。

网友L:
我们专门卖触摸板的,如果离我近可以拿我这换块新的触摸板试一下就知道了。020-82160150广州恺华机电

网友M:
应该是触控面板坏了

技术交流 QQ:541881337   TEL:  13761012595  陈工

网友N(2012-10-03):
我公司有一个MT506的屏双休日后,上电黑屏了,CPU灯亮,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O(2012-12-31):
这很可能是你的触摸屏的硬件版本跟你使用的软件版本不匹配造成的。MT500系列触摸屏从20042月份就开始陆续将CPu.原来的133MHZ升级到200MHZ,这样硬件版本号由原来的MT5***V3升级为现在的MT5***V4。这样相应的软件版本也由原来的2.3.0升级到
现在的V2.5.1直到V2.5.2。所以,如果你手上拿到的如果是V4版本的触摸屏,则必须使用V2.5.0以上之版本软件才可以对V4版本硬件的.触摸屏有效,否则如果使用了以前的低版本的软件(比如V2.3.0)下载程序,就会出现LCD无显示,CPU灯不亮等情况。并且现在的V2.5.0。以上之版本软件对以前的V1/V2/V3硬件版本的触摸屏是兼容的。
如果出现了这个情况如何恢复呢?你只需要将触摸屏设置为RDS模式,重新使用V2.5.0以上版本的软件下载一次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