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动车电池修复问题

楼主(2012-01-28):
经常有人讲电动车电池可以修复,那位高手了解这里的细节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共同讨论学习一下

网友A:
电动车一般用的是铅酸蓄电池,而铅酸蓄电池最大的缺点就是极板硫化造成的性能下降。

蓄电池损坏故障各种各样,坏的不一样,修理方法就不一样, 缺水的加水,硫化的去硫,软化的用活化仪,短路、开路、脱落的卖废品.说说容易,实际做起来也没那么简单.因为很多是各种情况同时存在,且比例不同.

网友A:
最好去硫化的办法就是用脉冲大电流硫化的电池充电,这样可以部分的激活电池,但不是所有电池都能修 ,即使修好电池寿命也会长短不一

现在卖修复仪的公司有几百家但是绝大部分都修不好只能够当充电机

网友B:
铅酸蓄电池修复是忽悠人的,谁修谁受害!铅中毒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