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手动、自动切换程序应如何编制?

楼主(2012-01-28):
我初学台达PLC,望大家指教

1.能否用X0的状态来区别手动,自动程序的流向。如X0导通执行手动程序,XO断开执行自动程序。

2.如果可以,梯形图该如何画。

谢谢!

网友A:
在控制箱弄一个切换。就应该可以啦。

网友B:
对,在控制箱上装一个扳把开关(做手/自动切换用),再把对应的软节点(虚拟变量)串在梯形图中就行。

楼主:
我想知道梯形图该如何画。

用X0的状态来选择手动,自动程序的流向。

网友C:
先写好手动和自动的程序,然后把x0常开串进去手动,把X0常闭串进去自动就ok了。

网友D:
这个问题你问得太有水准 啦,真的论语+大学=中庸啊

楼主:
谢谢黄工指导,我知道了。

网友E:
我初学台达PLC,望大家指教

1.能否用X0的状态来区别手动,自动程序的流向。如X0导通执行手动程序,XO断开执行自动程序。

2.如果可以,梯形图该如何画。

回复:可以,将自动与手动程序分别编制为二个子程序,X0=1调用自动程序,X0=0调用手动程序就可以了。这是我经常用的办法。

楼主:
非常谢谢wyb2866255 。现在就用你的办法就OK啦。

网友F:
我也是用调用子程序,开始用西门子的200,后来用台达的都是这样

网友G:
可以用IST指令,也可以用常开、常闭触点区分二位开关。

网友H(2016-09-19):
引用 网友E:
我初学台达PLC,望大家指教1.能否用X0的状态来区别...

网友I:
我进来看看,楼主有没有解决

网友J(2016-12-14):
我自己是使用LDP X0(自动)

        LDF X0(手动)

网友K(2017-08-16):
我的帖子你可以看一下,其中有这个内容

http://bbs.gongkong.com/d/201708/723607_1.shtml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在控制箱弄一个切换。就应该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