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外部配置注意事项

楼主(2012-01-28):
                        变频器的外部配置注意事项

      变频器通过外部的配置还注意到很多的问题,也就是从这些方面才能够更好的解决这方面的情况,所以通过下面的两点来解释这样的配置方式。

一、选择变频器的引入和引出电缆根据变频器的功率选择导线截面合适的三芯或四芯屏蔽动力电缆。尤其是从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动力电缆一定要选用屏蔽结构的电缆,且要尽可能短,这样可降低电磁辐射和容性漏电流。当电缆长度超过变频器所允许的输出电缆长度时,电缆的杂散电容将影响变频器的正常工作,为此要配置输出电抗器。对于控制电缆,尤其是I/0信号电缆也要用屏蔽结构的。对于变频器的外围元件与变频器之间的连接电缆其长度不得超过10m。
二、选择合适的外部熔断器,以避免因内部短路对整流器件的损坏变频器的型号确定后,若变频器内部整流电路前没有保护硅器件的快速熔断器,变频器与电源之间应配置符合要求的熔断器和隔离开关,不能用空气断路器代替熔断器和隔离开关。
变频器从外部的配置上就能够更好的理解,尤其是在结构上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