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底于额定转速运行的问题

楼主(2012-01-29):
我厂6台900KW的直流电机因生产需要,工程师把原额定520至1200转的转速调到400转左右,电机额定520V的电压也降到400V了。虽然认为这样低压运行对电机危害很大,但水平有限,也不是很明白对电机危害的程度,再说人家是工程师也不敢争太多。请高手讲解下

此电机为590调速

网友A:
调速的目的就是满足生产需要,运行400rpm没问题。590就是三相SCR调压调速,在调速范围内任何转速对电机也没危害。“认为这样低压运行对电机危害很大”的想法从何而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速的目的就是满足生产需要,运行400rpm没问题。590就是三相SCR调压调速,在调速范围内任何转速对电机也没危害。“认为这样低压运行对电机危害很大”的想法从何而来?

1、直流电机的转速与电压成正比,调压就可以调速;

2、直流电机在额定电压以下低速运行没有什么危害(除冷却风扇);

3、直流电机的电压下降,转速下降,额定电流、额定转矩不变,额定功率下降;

楼主:
说明下:900KW直流电机为有刷电机;铭牌上的额定转速是520--1200转,额定电流为1600多A,额定电压是520V,励磁电压110V。

因生产需要在一定的负荷下使电流达到1000A左右,所以转速调到额定转速下的400转左右才能达到1000A的电流。因为低速,电机比额定转速时噪音大振动大了。各位师傅认为没有危害,那我想问下:铭牌上额定转速是用为有什么用呢?此电机为长期连续运行的。因水平有限,请各位师傅讲解下。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调速的目的就是满足生产需要,运行400rpm没问题。590就是三相SCR调压调速,在调速范围内任何转速对电机也没危害。“认为这样低压运行对电机危害很大”的想法从何而来?内容的回复:

此电机的额定转速是520--1200转,这不是调速范围吗?

网友A:
额定转速是固定值,不会是一定范围。这个电机在1200rpm以下任何速度运行,只要电流不超过1600A都可以正常使用。低速时的噪音是因为SCR在小导通角时电流波动产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铭牌上额定转速是用为有什么用呢?此电机为长期连续运行的。因水平有限,请各位师傅讲解下。

1、直流电机额定转速是个安全运行的上限值,不能超过。

2、直流电机的额定电压也一样,是个安全运行的上限值,不能超过;

3、直流电机调压调速时,额定电流不变、额定转矩不变;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额定转速是固定值,不会是一定范围。这个电机在1200rpm以下任何速度运行,只要电流不超过1600A都可以正常使用。低速时的噪音是因为SCR在小导通角时电流波动产生的。内容的回复:

电机的铭牌上标注: 额定转速:520/1200转

请问下这520转不算是下限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内容:……铭牌上额定转速是用为有什么用呢?此电机为长期连续运行的。因水平有限,请各位师傅讲解下。 1、直流电机额定转速是个安全运行的上限值,不能超过。2、直流电机的额定电压也一样,是个安全运行的上限值,不能超过;3、直流电机调压调速时,额定电流不变、额定转矩不变;

(电机铭牌上的)  额定转速:520/1200转

这个额定转速的520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D:
工程师这样做是最简单的方法,有问题我们共同学习。我的邮箱:1845177430@qq.com

网友D:
因生产需要在一定的负荷下使电流达到1000A左右,所以转速调到额定转速下的400转左右才能达到1000A的电流。问题有点不明白,生产需要使电流达到1000A左右,还是转速达到400转。

网友D:
520-1200是电机调速范围,一般不要超过此范围,不然电机工作不能保证正常。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额定转速是固定值,不会是一定范围。这个电机在1200rpm以下任何速度运行,只要电流不超过1600A都可以正常使用。低速时的噪音是因为SCR在小导通角时电流波动产生的。内容的回复:电机的铭牌上标注: 额定转速:520/1200转请问下这520转不算是下限转速?

直流电机拖动控制有两种方式:恒速控制也就是上面提到的520/1200额定转速调节,在一定速度下负载变化而速度不变,调整的控制电枢电压、电流使速度恒定。常见的车床主轴恒速切削。另一种就是恒扭矩控制(也叫恒功率控制),电机的转速是变化的而输出的扭矩是恒定的,负载变化电枢电压、电流不变而转速变化。最常见的有造纸机、轧钢机等输出的拖动扭力尽量不使型材变形。

恒速控制必须要在电机额定转速之内低于如上520转以下恒速控制就保证不了了。恒扭矩控制就可以,甚至0~1200转都能控制对转速是没有讲究的。控制的就是电机运行输出的扭力。

你们的工程师做的就是恒转矩调节使控制器输出到电机电枢电压、电流不变,使电机输出的扭矩不变输出的力不变转速是变化的。而最好恒扭矩控制就在于额定转速以下。要想真正的了解拖动原理,去看下电力拖动教科书解释的非常清楚!

网友A:
520/1200转,铭牌这样标就会有另外的条件了,额定转速不会是一个范围,再仔细看看铭牌吧!

在一种条件下额定转速是520rpm,在另外的条件下额定转速就是1200rpm。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的回复内容: 回复内容:对:网友A关于额定转速是固定值,不会是一定范围。这个电机在1200rpm以下任何速度运行,只要电流不超过1600A都可以正常使用。低速时的噪音是因为SCR在小导通角时电流波动产生的。内容的回复:电机的铭牌上标注: 额定转速:520/1200转请问下这520转不算是下限转速? 直流电机拖动控制有两种方式:恒速控制也就是上面提到的520/1200额定转速调节,在一定速度下负载变化而速度不变,调整的控制电枢电压、电流使速度恒定。常见的车床主轴恒速切削。另一种就是恒扭矩控制(也叫恒功率控制),电机的转速是变化的而输出的扭矩是恒定的,负载变化电枢电压、电流不变而转速变化。最常见的有造纸机、轧钢机等输出的拖动扭力尽量不使型材变形。恒速控制必须要在电机额定转速之内低于如上520转以下恒速控制就保证不了了。恒扭矩控制就可以,甚至0~1200转都能控制对转速是没有讲究的。控制的就是电机运行输出的扭力。你们的工程师做的就是恒转矩调节使控制器输出到电机电枢电压、电流不变,使电机输出的扭矩不变输出的力不变转速是变化的。而最好恒扭矩控制就在于额定转速以下。要想真正的了解拖动原理,去看下电力拖动教科书解释的非常清楚!

还是说明白点吧,这些直流电机为糖厂的榨机拖动电机,生产中的投料并不是都很均匀的,榨量也久不久跟据来料设定的。为了能把甘蔗的糖份和水份榨到一定的数值,必需根据来料和榨量调节电机的转速保证电机的电流在一定的范围内。这电机的铭牌上的额定转速为:520/1200转;额定电压为520V;按我水平理解为电机的转速在520转到1200转范围内调节。因为榨机的出口调不好,在这个520到1200转的转速内达不到电机电流的要求,所以这个工程师就把电机的转速调到400转左右达到了要求的电流,电枢电压也跟着降到了400V左右。此时的电机噪音很大震动也大,请问下可以这样调不?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520/1200转,铭牌这样标就会有另外的条件了,额定转速不会是一个范围,再仔细看看铭牌吧!在一种条件下额定转速是520rpm,在另外的条件下额定转速就是1200rpm。内容的回复:

这些直流电机要根据生产需要时时调速的,不会是额定在一个转速内的。

楼主:
对:GYWQ720830关于因生产需要在一定的负荷下使电流达到1000A左右,所以转速调到额定转速下的400转左右才能达到1000A的电流。问题有点不明白,生产需要使电流达到1000A左右,还是转速达到400转。内容的回复:

是因为拖动的设备调不好,在520转到1200转的范围内调节达不到1000A的电流,只有把转速调到了400转左右才达到

网友E:
根据14楼的阐述明白了,轧辊调速要求不是很高。实际情况是要求榨机轧辊匀速运行而且需要一定的刚性,应该是属恒速范围。恒速控制在额定电机调速范围以下电机是会有啸叫产生而且速度是控制不好的。应该要在调速额定速以内。属于恒速范围,控制器完全能自动调节电流,进料少电流就小,进料多电流就大,只要能控制在电机最大额定电枢电流以内完全是能胜任的。或者不让电流超过1000A这也是可以的需要调节控制器参数,限住这个最高电流值。这些控制器都能做到。这是轧辊运行方式。

送料机运行方式是个扭矩控制方式。料多电机自动就会慢下来,料少加快电机速度。就像12楼分析的工程师的做法是正确的。电机完全能忍受这种控制方式。只是噪音大会产生震动,因为拖动时料一多或少电机是在变速的。

网友A:
真是把老革命弄下水了。我才弄明白那铭牌的520/1200,额定转速是1200rpm,那520是电压。意思是额定转速1200rpm是在电压520V的条件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因为拖动的设备调不好,在520转到1200转的范围内调节达不到1000A的电流,只有把转速调到了400转左右才达到

1、电机的电流,是根据负载大小变化的;

2、在电压一定、转速一定的情况下,负载大电流大,负载小电流小;

3、调压是为了调速,不是为了调电流;

4、要调电流,只有调负载大小,例如调节进料的多少!

5、我不明白你说的“在520转到1200转的范围内调节达不到1000A的电流”是什么控制意义和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铭牌上的)  额定转速:520/1200转这个额定转速的520是什么意思呢?

1、如果名牌是这样标的,那520只能是个下限转速;

2、看看电机说明书,一般电机不会有下限转速;

楼主:
对:欣欣向荣关于根据14楼的阐述明白了,轧辊调速要求不是很高。实际情况是要求榨机轧辊匀速运行而且需要一定的刚性,应该是属恒速范围。恒速控制在额定电机调速范围以下电机是会有啸叫产生而且速度是控制不好的。应该要在调速额定速以内。属于恒速范围,控制器完全能自动调节电流,进料少电流就小,进料多电流就大,只要能控制在电机最大额定电枢电流以内完全是能胜任的。或者不让电流超过1000A这也是可以的需要调节控制器参数,限住这个最高电流值。这些控制器都能做到。这是轧辊运行方式。送料机运行方式是个扭矩控制方式。料多电机自动就会慢下来,料少加快电机速度。就像12楼分析的工程师的做法是正确的。电机完全能忍受这种控制方式。只是噪音大会产生震动,因为拖动时料一多或少电机是在变速的。 内容的回复:

这不是送料机电机,是榨机电机,送料机是交流电机滑差调速,完全可以从0到额定转速内调速,这榨机是直流电机,590调速。我们也装有自动控制,自动控制是根据进料口上的探头探测设定的料位的高低来调速的,并不是根据电机的电流高低来调速的。我们是料多转速就要快些,料少转速就要慢,并不是你说的那样料多慢料少快,要是这样的话料多慢就会塞机了,料少快甘蔗就不能完全的把它的糖份水份榨干了。这位工程师也是刚来没多久的,他也只是调节下控制器的参数使电机的下限转速为400转左右。以前这套设备的厂家设定的上限和下限转速就是电机铭牌上的520/1200转,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数据设定的。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真是把老革命弄下水了。我才弄明白那铭牌的520/1200,额定转速是1200rpm,那520是电压。意思是额定转速1200rpm是在电压520V的条件下。 内容的回复:

你还没明白,电机的铭牌上的额定转速是:524/1200转,额定电压是:520V;我上面说的520转只是不记得是520后面的尾数了。电机的转速达到了520多转后电机的电压才达到520V,之后524转到1200转内怎样调高转速电机电压都是520V
这是可控硅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内容:……是因为拖动的设备调不好,在520转到1200转的范围内调节达不到1000A的电流,只有把转速调到了400转左右才达到 1、电机的电流,是根据负载大小变化的;2、在电压一定、转速一定的情况下,负载大电流大,负载小电流小;3、调压是为了调速,不是为了条电流;4、要调电流,只有调负载大小,例如调节进料的多少!5、我不明白你说的“在520转到1200转的范围内调节达不到1000A的电流”是什么控制意义和目的;

这直流电机拖动的负载是榨机,必需是料多时要加速,料少时要减速,这样才能使甘蔗的糖份水份榨干,所以电机必需要达到一定的出力。负载大电流大,就要增加电机的速度使电流不超设定值(或者说额定值),负载水电流就小,也要减小转速使其达到想要的数值(转速太快了甘蔗的糖份水份就不能完全榨干)。按我水平的理解是,可控硅从起动到额定转速是电压调速,达到额定转速520转后(电压也达到额定电压值)是励磁调速,不知对不对?

网友E:
23楼所述,那是恒速控制,料多料少是调整榨机给定速度,料多了电机快点少了慢些。这个给定速度一定要控制在电机调速范围内,转速低了速度控制不好。不能做作扭矩控制。工程师这样调整就不对了,不需要控制电流一定在1000A,应该是17楼分析的轧辊运行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直流电机拖动的负载是榨机,必需是料多时要加速,料少时要减速,这样才能使甘蔗的糖份水份榨干,所以电机必需要达到一定的出力。负载大电流大,就要增加电机的速度使电流不超设定值(或者说额定值),负载水电流就小,也要减小转速使其达到想要的数值(转速太快了甘蔗的糖份水份就不能完全榨干)。……

1、那你的系统是恒流调速,当进料多时,电流大时,电压、转速高;

网友B:
2、那你的系统是恒流调速,当进料少时,电流小时,电压低、转速低;

3、或者说你的系统是恒转矩控制,进料快时,转速快,压榨辊间的进料口的料厚度均匀;

网友B:
4、你的系统恒流控制,和一般的恒流控制不同:

1)一般的恒流控制,检测电流要增大时,反馈使电压、转速降低;

2)而你的系统是,检测反馈电流增大时,电机电压、转速升高,这是你的负载性质决定的;

网友B:
5、这样你的系统为了减少低速运行,要保证进料速度不能太小,调节进料速度就等于调节主轧机的速度;

6、这样你的系统运行时,你一定要注意进料的速度,进料速度大,主轧机转速就快,关心进料速度就等于关心主轧机的速度,不能只看主机的速度!

楼主:
刘志斌老师,你的分析有些是对的,有些不对。在电机达到520转后至1200转电机电压是恒定520V,在手动控制时转速是靠手动调节的,转速在520/1200转内负荷(进料)变动只有电流会变动,电压是不变的。在自动控制时,转速上下限设置为520/1200转时,只有转速和电流变动,电压也是恒定520V。这套自控系统是根据料位槽上的红外线探头检测料位的高低反馈调速的,并不是电流反馈调速的。另外进料速度是可以注意调节,但六组榨机各榨机间为了能充分把甘蔗的糖份榨出要用水喷淋再榨的。水量的大小能影响榨机电机的转速和电流,各榨机肖薇有点卡堵也能影响转速和电流。

另:因为电机的铭牌以前刷漆时被漆过了,看不到,我查了下资料,电机上没有额定这字,只有:(520/1200   转/分)、(最高安全转速   1200转)、(电压   520V)等。 可能误导了大家,见凉了。

楼主:
在此我还是没能问到我想问的问题,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套自控系统是根据料位槽上的红外线探头检测料位的高低反馈调速的,并不是电流反馈调速的。……

根据料位槽上的红外线探头检测料位的高低反馈调速的,比电流反馈要好,可以防止卡堵电流的误动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自动控制时,转速上下限设置为520/1200转时,只有转速和电流变动,电压也是恒定520V。……

1、直流电机的转速与电压成正比,转速低电压低,转速高电压高;

2、当料位检测反馈时,就是靠电压调整电机转速的;

3、所以你说的“转速在520/1200转内负荷(进料)变动只有电流会变动,电压是不变的”,是错的,看来你对系统认知不足!

网友B:
4、如果你说的“转速在520/1200转内负荷(进料)变动只有电流会变动,电压是不变的”是对的,那你的电机到轧机之间只能靠机械调速完成;

5、这样料位计反馈控制传动比,电机为恒压恒速控制;

网友E:
请将手动,及自动方式阐明。以上所述系统既有恒速也有恒扭矩。手动空载恒速控制时速度调整控制电枢给定至520~1200转之间。榨汁自动控制时以恒扭矩控制方式速度调整以调节励磁方式控制速度,控制范围520~1200转/分,自动控制整个速度控制以料多料少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