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选用多台AMD变频器,和那的触摸屏能进行通讯?

楼主(2012-01-29):
我选用多台AMB变频器,变频器可以进行MODBUS通讯,要求和触摸屏能进行通讯,进行频率设置,故障报警,启动通过PLC进行硬启动?最好选用哪的触摸屏?

楼主:
最好是国产的。

网友A:
登陆WWW.DELTA.COM.TW 看看。应该b系列的复核

网友B:
这个触摸屏的牌子多了去了,你喜欢什么牌子,价位合适都可以的,MODUS通讯是标准工业通讯,都支持的,关键是要跟厂家要MODBUS通讯时的,触摸屏内部元器件地址对应表,方便触摸屏编程,比如变频器中的RO,是启动,用MODBUS通讯,再触摸屏上可能就是R40000。如果想省事,可以直接找个支持和AMB变频器通讯的触摸屏,编程就简单的多了,刚才那个RO,再触摸屏上也是RO

网友C:
AMB变频器是什么牌子?要是支持modbus的话,大多数屏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