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石灰料仓,用啥子料位计,测量效果拽呀?

楼主(2012-01-29):
白石灰料仓,用啥子料位计,测量效果拽呀?,,,要连续量滴,开关滴滚旦啊,呵呵

为啥?

请舌清白原因滴,来发言

.

网友A:
白石灰料仓,用啥子料位计,灰尘大,不能用光电之类的了,用超声波传感器,测量白石灰料位高低,模拟输出,连续测量。

网友B:
超声波物位计和雷达物位计都可以

网友C:
采用超声波物位计和雷达物位计,西门子和E+H的都可以,质量不错,稳定性很好。

网友D:
偶厂的白土罐其性质和这个白石灰料仓性质差不多,在工程安装中使用了音叉物位开关,使用很不理想,关键是白土以粘附在音叉套管上,造成物位开关误报警,处理只能是拆卸擦拭。后来在新上的储罐上安装了射频导纳,具体精度显示怎样不知道,因为垂直安装倒是没有拆卸擦拭过,显示的数值也就是用着。

网友E:
超声波液位计不行,你是白石灰料仓,测量时空气中肯定有粉尘,这样会影响超声波测量的精度,你既然不需要开关的 ,我只能给您推荐雷达料位计了,详情加QQ1923911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