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讨论:电机如何实现频繁正反转控制

楼主(2012-01-29):
我这边现在也要做个频繁正反转控制的机器,

1.电机功率要求550W(最好是变频电机咯)

2.驱动是用变频器好点是吗?、

3.传动输出能实现快速制动并反转,动作比较频繁3秒正转1秒反转 (转向的切换需要快)

4.传动减速比大概在15左右

具体有什么其他好的方法呢?

伺服机构不会用,成本也大!

单纯的用变频器控制变频电机 频繁正反转控制能胜任吗?

电机功率要求550W输出轴能实现快速制动并反转,、、

考虑变频器加减速都需要一定时间问题,如果将加减速时间都设定为0秒, 那么变频器能承受的了吗?
或者有什么好的办法改良呢。。???

内容更改

现将配置更改如下

1,电机用普通三相370W电机

     型号YS7124

     电压380/220 V

     转速1400 R/m

     转矩2.5 N.m负载不大,

     主要经齿轮两级变速(变速比1:20)输出70转/分

2,变频器 未定     ①要实现 频率在(0-50HZ可调)使输出在0-70转/分 无极调速 ,这个不难;

                          ②考虑3秒正转1秒反转 频率太高(电机可能承受不了)将 工作 模式调柔和一点,

                              只要实现大约 正转1分钟快速切换到反转3秒左右再快速切换正转1分钟循环 运行(还是那句话

                              切换速度要快)正反转速度由当时工作调定的频率为准0-50HZ之间;

主要要求和现况就在这了,自己考虑的 改进

   1:电机另外加装散热轴流风扇, 改良低频散热问题

   2:电机改用三角形 接法使用变频器三相220V电源输出 控制电机 与 三相380v控制星型接法电动机 哪个方法更好? 改动对输出转速、转矩等 有影响吗?

   3:变频器的选择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注意的 要点 或者可以 更好的胜任  这些要求的  功能选择???

    4:变频器加装制动电阻能  取代 370W电机加装 机械抱闸的  作用吗?

          如果制动电阻 可以的话,那就 尽量不用 机械抱闸了。

         370W电机 很小了大家怎么看啊???

  谢谢大家的 支持与帮助,小弟一定  永远记住工控网 的帮助 和工控网 师兄弟的热情

                              下表是不同丝锥攻丝需要扭矩

M1

M2

M3

M4

M5

M6

M8

M10

M12

M14

M16

 0.04

0.22

0.54

1.40

2.30

4.20

8.50

15.0

25.0

37.0

45.0

M18

M20

M22

75.0

86.0

99.0

负载就是输出 公司功能了。 大家看怎么能实现最大化的  攻丝能力。。

370W 1400/电机输出扭矩2.5N.M左右 那么经1:20(齿轮两级减速)减速后输出扭矩能达到50N.M这样的 输出能力  攻相对应的 丝锥

负载应该不是很大吧。你们怎么看这样的负载????

伺服确实比同样配置的 变频控制 成本 高多了,
大家如有 经济的 伺服 系统能 取代 变频控制
不妨 拿出你们的方案出来晒下。具体型号。

网友A:
建议用机械实现,用电气实现冲击电流太大了!

网友B:
这个很简单的控制哦,变频器的摆频来控制,设置好相关参数,他就工作了,像摇头一样,我经常在纺织机械中用到,力矩设置硬点,否则,摆头频率不理想,呵呵呵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简单的控制哦,变频器的摆频来控制,设置好相关参数,他就工作了,像摇头一样,我经常在纺织机械中用到,力矩设置硬点,否则,摆头频率不理想,呵呵呵 。

这位大侠,能不能举例说明具体哪款变频器可以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简单的控制哦,变频器的摆频来控制,设置好相关参数,他就工作了,像摇头一样,我经常在纺织机械中用到,力矩设置硬点,否则,摆头频率不理想,呵呵呵 。

我比较喜欢 台达VFD-M系列的750w变频器可以吗??

网友D:
3秒正转1秒反转?这么频繁电机受得了吗?

网友E:
一般用摆频,如果不能满足要求,建议用机械换向

网友F:
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青岛黄工关于 这个很简单的控制哦,变频器的摆频来控制,设置好相关参数,他就工作了,像摇头一样,我经常在纺织机械中用到,力矩设置硬点,否则,摆头频率不理想,呵呵呵 。 内容的回复:这位大侠,能不能举例说明具体哪款变频器可以实现呢?

摆频是这样用么????你以为摆频是换向么??真能扯。。。。

如图,为什么摆频功能强调用于纺织行业呢??因为纺织行业有个重要特征,就是在滚子上缠线,如A图。但是呢,如果缠绕频率固定不变,有时候(正好同步,类似于共振)就会在纱线表面形成波浪形状。。要想不让它形成波浪形状(B图),所以缠绕频率要围绕中心频率随机上下波动一下(就像要消除共振一样),如P图,这样,缠绕出的表面才会平直。。如C图。。

所以摆频功能,被强调专门用于纺织行业,其他行业,摆频是不允许的!!!频率恒定还来不及呢!!!呵呵。

   这才叫摆频。。。你以为摆频是“摇头”啊???呵呵呵。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机械实现,用电气实现冲击电流太大了!

同意这个建议!

网友I:
3秒正转1秒反转?这么频繁电机受得了吗?

1.电机功率要求550W(最好是变频电机咯)  用伺服电机是最好的啦!且要散热好的

2.驱动是用变频器好点是吗?、  当然用变频器好啦

3.传动输出能实现快速制动并反转,动作比较频繁3秒正转1秒反转 (转向的切换需要快)     要快的话只能用变频伺服

4.传动减速比大概在15左右  这个传动比你用齿轮箱也行,如负载不大直接用变频器输出控制速度也行

网友J:
用台达变频器,带plc功能,可以实现的哦。具体的可以请青岛黄工帮你解释一下。

网友H:
用电机正反转实现高速往复运动,是不科学的表现,不但系统运行损耗大,而且烧电机,不安全不稳定!

网友K:
这么频繁的正反转使用变频器偶感觉没有必要

网友L:
频繁正反转控制的机器,最好用带机械自锁的正反转交流接触器,成本低,安全可靠,电机用减速电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J:
用台达变频器,带plc功能,可以实现的哦。具体的可以请青岛黄工帮你解释一下。

卖台达变频器的贩子吧??有职业特征。。。呵呵呵。。。

网友M:
550W电机没问题。

我改过0.75KW的三相380V的电机频繁正反转。原来使用380V三相正反转攻丝用。后来改用单相220V电源,变频器控制。电机改为三相220V接法使用。加减时间设定0.2,0.3S使用,频率调到80HZ。因生产需要已经足够了。08年一直使用至今。

网友N:
这么频繁的正反转,换向时间又很短,电机基本上处于启动、反接制动状态,电机始终过流,发热严重,普通电机很难承受,很容易烧毁,电机轴也很快疲劳,容易断掉,从可靠角度不赞成用普通电机。能高频快速正反转工作的电机最好是伺服电机,如果转速要求不高,也可以用永磁同步电机。

楼主:
现将配置更改如下

1,电机用普通三相370W电机

     型号YS7124

     电压380/220 V

     转速1400 R/m

     转矩2.5 N.m负载不大,

     主要经齿轮两级变速(变速比1:20)输出70转/分

2,变频器 未定     ①要实现 频率在(0-50HZ可调)使输出在0-70转/分 无极调速 ,这个不难;

                          ②考虑3秒正转1秒反转 频率太高(电机可能承受不了)将 工作 模式调柔和一点,

                              只要实现大约 正转1分钟快速切换到反转3秒左右再快速切换正转1分钟循环 运行(还是那句话

                              切换速度要快)正反转速度由当时工作调定的频率为准0-50HZ之间;

主要要求和现况就在这了,自己考虑的 改进

   1:电机另外加装散热轴流风扇, 改良低频散热问题

   2:电机改用三角形 接法使用变频器三相220V电源输出 控制电机三相380v控制星型接法电动机 哪个方法更好? 改动对输出转速、转矩等 有影响吗?

   3:变频器的选择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注意的 要点 或者可以 更好的胜任  这些要求的  功能选择???

    4:变频器加装制动电阻能  取代 370W电机加装 机械抱闸的  作用吗?

          如果制动电阻 可以的话,那就 尽量不用 机械抱闸了。

         370W电机 很小了大家怎么看啊???

  谢谢大家的 支持与帮助,小弟一定  永远记住工控网 的帮助 和工控网 师兄弟的热情

楼主:
引用 网友M:
550W电机没问题。我改过0.75KW的三相380V的电机频繁正反转。原来使用380V三相正反转攻丝用。后来改用单相220V电源,变频器控制。电机改为三相220V接法使用。加减时间设定0.2,0.3S使用,频率调到80HZ。因生产需要已经足够了。08年一直使用至今。

这位大哥能具体谈谈你方案的 配置吗?电机的快速切向   没有采用其他辅助措施吗?

网友O:
为什么不选用伺服?你以为伺服的价格高吗?2.5Nm的一套不会超过1500元。选伺服吧,稳定、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为什么不选用伺服?你以为伺服的价格高吗?2.5Nm的一套不会超过1500元。选伺服吧,稳定、可靠。

大哥能推荐下具体型号的  伺服 系统吗》??不胜感激。 能满足我的需求的伺服系统。

网友O:
国产伺服上百家,上网搜吧!我经常使用的是大森的,没小扭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国产伺服上百家,上网搜吧!我经常使用的是大森的,没小扭矩的。

大扭矩好啊,我就要大扭矩 小功率的。

网友K:
不知为什么,偶想到了家里的洗衣机,嘻嘻

网友Q:
感觉这样的控制要求用普通电机即使变频也不行,电机恐怕也受不了啊!倒是可以考虑增加机械的抱闸比如使用液压辅助致动器的抱闸。当然最好是使用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这样的要求对于伺服系统还是可以胜任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R:
国产伺服上百家,上网搜吧!我经常使用的是大森的,没小扭矩的。  内容的回复:大扭矩好啊,我就要大扭矩 小功率的。

1.5KW 6Nm  2500元一套你要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K:
不知为什么,偶想到了家里的洗衣机,嘻嘻

洗衣机多慢啊。。。。。现在问问题的老是不说他要干什么设备,老是说:“我要几个点,输出控制,行走。正反转。。。”等等。。。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K:不知为什么,偶想到了家里的洗衣机,嘻嘻 洗衣机多慢啊。。。。。现在问问题的老是不说他要干什么设备,老是说:“我要几个点,输出控制,行走。正反转。。。”等等。。。呵呵呵。。
不好意思啊,是攻丝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回复内容:对:网友R 国产伺服上百家,上网搜吧!我经常使用的是大森的,没小扭矩的。  内容的回复:大扭矩好啊,我就要大扭矩 小功率的。 内容的回复:1.5KW 6Nm  2500元一套你要啊?

有没有更小功率的了?网上我找不到大森的 相关伺服产品 手册,请大哥帮忙

网友G:
引用 网友T:
引用 网友K:不知为什么,偶想到了家里的洗衣机,嘻嘻 洗衣机多慢啊。。。。。现在问问题的老是不说他要干什么设备,老是说:“我要几个点,输出控制,行走。正反转。。。”等等。。。呵呵呵。。 内容的回复:不好意思啊,是攻丝用的。

攻丝,那只能用伺服了,攻丝速度要求多精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S:
回复内容:对:网友T 引用 网友K:不知为什么,偶想到了家里的洗衣机,嘻嘻 洗衣机多慢啊。。。。。现在问问题的老是不说他要干什么设备,老是说:“我要几个点,输出控制,行走。正反转。。。”等等。。。呵呵呵。。 内容的回复:不好意思啊,是攻丝用的。 内容的回复:攻丝,那只能用伺服了,攻丝速度要求多精确啊!

目前的配置如下,1:电机依然是370W三相异步电机

                        2:变频器采用台达C2000高性能矢量控制变频器0.75KW,控制效果应该会很不错,对频繁正反转的功能

                            内置PLC可以实现,且估计工频运行的刹车时间能控制在1秒以下。

                        3:减速器配PX16行星减速机(加速比1:16)

楼主:
引用 网友S:
回复内容:对:网友T 引用 网友K:不知为什么,偶想到了家里的洗衣机,嘻嘻 洗衣机多慢啊。。。。。现在问问题的老是不说他要干什么设备,老是说:“我要几个点,输出控制,行走。正反转。。。”等等。。。呵呵呵。。 内容的回复:不好意思啊,是攻丝用的。 内容的回复:攻丝,那只能用伺服了,攻丝速度要求多精确啊!

下一款改进的机器的 一定用伺服系统, 那伺服系统 的控制 最简单的装置是什么呢?    是不是PLC呢?

网友O:
通用伺服可用电压调速,外接电位器、10V电源和使能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P:
通用伺服可用电压调速,外接电位器、10V电源和使能继电器。
谢谢你,那如果要实现位置控制的话,那最少要台PLC和人机界面了吗?

网友O:
要做位置控制,最好是闭环。用PLC、单片机、触摸屏......都行,编程做开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P:
要做位置控制,最好是闭环。用PLC、单片机、触摸屏......都行,编程做开环控制。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