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中压变频器的需要这个吗

楼主(2012-01-29):
从事高压变频器维修调试工作,是否需要高压电工证啊? 小弟在一家外企从事高压变频器调试维修工作,但小弟只有低压证,没有高压证,问了公司管安全的,说现场调试高压变频器不需要这个证? 请教下各位网友,真是这样吗?各位公司里是什么样的情况?

网友A:
不需要这个证件,除非你是电力部门的,需要进行高压作业才需要,我以前维修高压变频器,都是赤膊上阵,呵呵,因为不可能带电作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这个证件,除非你是电力部门的,需要进行高压作业才需要,我以前维修高压变频器,都是赤膊上阵,呵呵,因为不可能带电作业。

网友C:
不需要,但是必须得有   高压电工操作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但是必须得有   高压电工操作证!

小弟只用低压电工操作证啊,没有高压电工操作证!

到底要不要啊?

我们维修时,都是接触带电的内部设备的(当然触碰时肯定停了电)

但据说没有高压电工操作证,以后万一出事,保险公司都拒保?

网友D:
你所在的公司可能说不需要。但是你工作地点的公司,要还是不要,就看管理的是不是严格了。正常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