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上的电容在洗衣机上怎么不能用啊

楼主(2012-01-29):
春节回家洗衣物。洗完后想甩干再晾晒。可是洗衣机甩干机怎么也动不起来。经检查发现是甩干机马达上的电容废了。

原洗衣机甩干机马达上用的电容是3.5UF的。我找了两只电扇备用的2.5uF电容并上去,马达不转;我又找了个空调备用的电容容量为10UF安装上去还是不转。没办法!就把洗衣机上的原装的组合电容10UF接上去将就着用,马达就转起来了。

说明:我找的几个电容用电容表量都是好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洗衣机上不能用。

请大家指导。

祝各位师傅新年愉快!

网友A:
1,一般洗衣机就一个电机,能洗不能脱水不是电容问题哟?

2,请问楼主家是做什么的,还有电容表?有图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一般洗衣机就一个电机,能洗不能脱水不是电容问题哟?2,请问楼主家是做什么的,还有电容表?有图吗?

求图求真相,没有理由如此的,如果电容确实换上去的没有问题,不该如此的。接线如果也没有错,那更不该如此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一般洗衣机就一个电机,能洗不能脱水不是电容问题哟?2,请问楼主家是做什么的,还有电容表?有图吗?

好孩子,万用表就可以测电容。。。

楼主:
谢谢。

我的职位是设备运行管理员。

家里的洗衣机是老式武汉产的荷花牌洗衣机。电容为组合式电容。黑为公共端,蓝3.5U接甩干电容启动绕组;白10U接洗衣电机启动绕组。

网友D:
单相电机启动使用电容分相方法,那电容也不是越大越好,要与电机绕组的电感和电阻值匹配合适,才能保证启动时分相电流矢量足够大启动得起来,如果恰巧甩干的衣物过重,有可能启动不了的,“两只电扇备用的2.5uF电容并上去”空载时试验过吗?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那一次接线没有接好吧!